西门子(Siemens)PLC
s7-300的小问题.

楼主(2008-03-24):
西门子的编程电缆(串口,不是USB口的)需要驱动吗?
MD数据PLC重起后,还能保持吗
MD最大的范围是多少?MD1000可以吗

网友A:
1,不需要驱动
2,带mmc卡的,只要没有刷新,就可以
3,根据plc型号而定,md1000肯定不行

网友B:
肯定不需要啊

网友C:
应该不要

网友D:
当然不需要驱动

网友E:
MD最大256

网友E:
写错了,M位最大256.但如果在程序中写MD1000,它是不会报错的.

网友F:
md的数据是否保持,你可以设定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