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ickBuilder中数据格式

楼主(2008-03-24):
在Modbus协议中要读取32位整型的地址,在QuickBuilder中的PV地址后用什么数据格式?U9999还是别的?我分别用了U9999,S999,在Station的Channel中查看,发现有错误包

网友A(2009-09-17):
IEEEFP 即可,试运行

网友B:
那个软件真的很不好用。

网友C(2010-02-17):
用real,,就可以了.

网友D:
可以自定义一个数据类型,

网友E(2010-03-31):
在Knowledge Builder中搜索"modbus address",可以查到相关说明,U表示无符号数,S表示有符号数.

网友E:
IEEEFP是用来读写浮点数的,不是用来读写整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