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杂谈
求助:电机额定电流定义及电机选线

楼主(2008-03-24):
哪位高手能告诉我电机的额定电流是指它的线电流还是相电流?以及怎么选线(就是线的截面)?谢谢了!

网友A:
指线电流,根据额定电流选相应额定载流量电缆,一般适当留点余量

楼主:
谢谢了!那星三角降压启动是不是选两种截面的线呢?还有哪位兄弟有电气设计软件及教材之类的。

楼主:
哪位朋友有三菱或是西门子PLC的移位指令、子程序调用指令方面的实例什么的?总是弄不明白。谢谢各位了!

网友B(2008-10-11):
不需用换线,因为启动的时间很短(10多秒),就转成星型了,就把线选成星型的截面就OK了!

楼主(2008-12-04):
请问哪位知道在EB500或是EB8000中怎样能把一些画面或是图形放到编辑的工程里呢。我不想都弄成指示灯或是开关。

网友C:
怎么计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