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300-S7200问题

楼主(2008-03-24):
各位师兄:
    以前没用过siemens的东西,突然接到任务要做个系统:用300做主站,200做从站通讯。具体该怎么做呢,应该采购什么模块,谢谢了!

网友A:
300要带dp通讯的,200加个em277,用profibus通讯,这样做起来方便些

网友B:
你也可以与代理商谈谈,把具体要求讲清楚就好了

网友C:
同意1楼的。有什么问题也可以联系我!

网友D:
数据量不大,直接用MPI总线,省点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