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氧气的压力表为什么要禁油?

楼主(2008-03-24):
测氧气的压力表为什么要禁油?具体什么原因能引起爆炸?

网友A:
油的成分是什么,知道不

网友A:
R容易硬起爆炸啊,笨蛋

网友A:
知道了不?

网友A:
遇到O2之后有什么反映

网友A:
不用我说的太明白了吧

网友A:
ZD  知道了吧,为什么会爆炸

网友A:
估计你肯定知道拉,要是不知道的话呢,再说,我再告诉你

网友A:
呵呵,看我顶的你帖都起来拉

楼主:
都说会爆炸,原因详细解释一下!

网友B:
老天!你不会中学都没上吧!?

楼主:
原来其实很多人和我差不多!自己搜了下算是明白了!

求助:高压釜爆炸

--------------------------------------------------------------------------------
作者: jiajia++    发布日期: 2008-03-15

在高压反应斧中通氧气 压力为2-3MP,T=100度,反应物为油类,反应不到20分钟后,竟然爆炸了!请教各位大虾们,为什么会爆炸呢?请指点指点!:)

[ Last edited by darliu on 2007-5-28 at 18:15 ]
相关回复:

作者: zhangquee   发布日期: 2007-05-28

有这样的事情?反应条件控制的很好?反应是不是放热的?高压釜能炸开?没有安全阀?
按我的想法,没有控制好反应温度和压力的可能性很大,有一点,别是什么硝基化合物啊:D:D

作者: jiajia++   发布日期: 2007-05-28

有安全阀,反应是放热反应,没有硝基类化合物,会不会是达到了油的着火点了呢?很疑惑,
谢谢楼上的大虾了!呵呵

作者: zhangquee   发布日期: 2007-05-28

啊,你的油类着火点很低吗?再说了,在高压密闭的情况下,100度的温度又不算高,应该不会是燃烧引起的.呵呵,放热反应?源头吧!应该是反应条件没有控制好!安全阀泻压的时候温度和压力是多少有谱吗?可能是温度的急剧飙升导致压力急增!

作者: 醉乡常客   发布日期: 2007-05-28

你的100度是不是没测准哦?

作者: A301A301   发布日期: 2007-05-28

先查爆炸范围吧,加热,按你说的有油类会挥发油气,又加氧气.爆炸了是不是温度达到闪点以上,在爆炸极限内肯定会爆的

作者: jiajia++   发布日期: 2007-05-28

多谢版主的奖励和大虾们的高见!呵呵,新虫的我会继续fighting的!

作者: potato123   发布日期: 2007-05-30

不可能吧    爆炸了威力很大的   不过也要看你的釜什么样
会不会质量有问题啊

作者: zhengjiandong   发布日期: 2007-05-31

纸糊的釜吧,爆炸说的那么可怕吗。

作者: gjy_123   发布日期: 2007-05-31

我想高压反应斧出了问题。我做的反应是通氢气的,反应压力达到了120公斤,反应温度达到了320度,都没有出现任何问题。

作者: yzg1967   发布日期: 2007-05-31

请认真考虑6楼的“闪点”!:rol:

作者: alhgzn   发布日期: 2007-05-31

一个可能的原因,高压釜中磁子没调好,不是匀速搅,而是跳跃式的,导致局部温度过高,引起釜内压力过高,爆炸.
没看明白楼主的意思,是防暴膜爆了还是釜体暴了.如果是前者也可能是防暴膜时间长了,坏了.一般防暴膜一年应该换一次,如果反应的物质有腐蚀性,比如我自己的,用CO搞羰基化,防暴膜更容易坏.
用釜时,一定注意防暴膜不能最着人,防暴膜碎了后,冲出来的碎铁片速度很快,很容易伤人.

作者: jiajia++   发布日期: 2007-05-31

反应物的闪点在115度左右,又通入氧气,莫非是这个原因?!:):(

作者: jiajia++   发布日期: 2007-05-31

爆破片炸了,斧体到是没炸,不过不能用了磨口那凹凸不平 了,郁闷!有这么大的氧化能力?!

作者: zsjhjl   发布日期: 2007-06-01

1先查一下闪点。2加油或氧气速度过快产生静电。

作者: 天地玄黄   发布日期: 2007-06-01

:D

作者: darliu   发布日期: 2007-06-01

QUOTE:
Originally posted by zsjhjl at 2007-6-1 12:46:
1先查一下闪点。2加油或氧气速度过快产生静电。
产生静电,也是可能的原因之一。

作者: jiajia++   发布日期: 2007-06-04

是这样啊?!看来比较复杂!

作者: maguobao   发布日期: 2007-06-04

因该有防爆片吗?注意安全啊,是不是热电欧不好用了啊,温度不准了啊。

作者: sedulity2005   发布日期: 2007-06-05

1. 闪点问题。
2. 是否搅拌不均匀,局部过热?
3. 温度显示、控制有无问题?
4. 爆破片炸,斧体没炸,应该还算正常吧!

5. 提醒你一点:以后做实验时,小心取样阀等处的泄漏!我的高压釜的针形阀的顶针处曾有少许腐蚀,油和醇从腐蚀处泄漏,烧成漂亮的蓝色火炬,我吓得花枝乱颤!

作者: jiajia++   发布日期: 2007-06-06

多谢楼上的提醒啊!:D:D

作者: anjianping   发布日期: 2007-06-06

不可能吧
我们公司用的都是高压325的
也没说爆炸撒
你要注意自己的反应物的燃点和闪点
应该说100度不是很高哦

作者: wuerick   发布日期: 2007-06-06

你的高压釜用多久了?是旧的吗?如果用的时间太长,有可能是你的温度传感器出了毛病,如果传感器有问题,控温当然就不准了。所以很容易发生意外。

作者: shuang1102   发布日期: 2007-06-07

可能是达到了物料的闪点吧

作者: wangzy1000   发布日期: 2007-06-09

闪点加放热反应吧,通氧太快,导致剧烈反应,另外应是反应釜外部的防爆片爆了吧,釜体炸了那还了得

作者: wangzy1000   发布日期: 2007-06-09

高压釜的安装和使用:高压釜应放置在符合防爆要求的高压操作室内,若装备多台高压釜,应分开放置,每两台中间要用可行性防墙隔开,每间操作室,均应有直接通向室外或通道的出口。高压釜应有可靠的接地。
装盖时,先放置好密封环,然后将釜盖按固定位置,小心地在装釜体上。纯铜的密封环与釜体和釜盖之间,采用锥面相接触密封形式,借拧紧主螺栓使他们相互压紧而达到密封的目的。密封面应特别加以爱护,在拧紧主螺栓时,不可超过规定之拧紧力矩,以防密封面被挤坏或加速磨损。密封面损坏后,需重新加工修复,方可恢复良好的密封性能。拧紧螺栓时,必须按对角,对称地分多次逐步拧紧,用力要均匀,不允许釜盖向一边倾斜,以达到良好的密封效果。所有螺纹连接件在装配时,均需涂抹油料或油料调和石墨。
加温、加压密封性试验,试验介质可用空气、氮气,但最好是用惰性气体,严禁使用氧气或其它易燃易爆气体。升温升压,必须缓慢进行。升温速度不大于80度/小时。试压时,用连接管将高压釜的进气阀和压缩机(或高压泵)相连。升压必须分次进行,以20%工作压力为间距,每升一级停留5分钟,升至试验压力时停留30分钟,检查密封情况。试验压力为100-105%工作压力。发现泄漏,应先降压,然后适当拧紧螺母和接头,严禁在高压下拧紧螺母和接头。
高压釜加热和冷却注意事项
  禁止速冷速热,以防过大的温度应力使釜体造成裂纹。操作结束后,可通水冷却(放热反应)或空冷。针型阀系线密封,仅需轻轻转动阀针,压紧密封面,即能达到良好的密封,禁止使用过大的力,以免损坏密封面。反应结束后,先进行冷却降温,再放出釜内高压气体,使压力降至常压,然后将螺栓对称均等地旋松卸下。卸盖过程中应特别注意保护密封面。每次操作完毕,应清除釜体、釜盖上的残留物,高压釜上所有密封面,应经常清洗,并保持干燥,不允许用硬物或表面粗糙的软物进行清洗。搅拌器要卸开清洗.
转来得 供参考

另外一定有安装安全阀,以防事故

作者: qcumt   发布日期: 2007-06-09

高压釜爆炸炸人炸人的事情常有发生,cas某所就发生过,楼主切记注意:弄清原因之前不要做任何实验,打电话给厂家

一、油挥发物和氧气达到了爆炸极限
二、油里面会不会混进水或者生成水
三、你什么时候测的压力?是不是测完了后温度才急剧上升的
四、安全阀为什么不管用哪?其他的地方釜合格吗?能不能说说是那个厂子的釜?
五、有不明挥发物放出?
六、气体是否通对了?

作者: 加油仔   发布日期: 2007-06-10

不会呀:)

作者: dashing   发布日期: 2007-06-10

大家分析的原因很全面,我只说一点大家没说过的,是不是里面有金属杂质或什么东西起催化作用,导致反应迅速剧烈呢?

作者: 秋风一叶   发布日期: 2007-06-10

是不是你的温度升得太急剧了吧,导致釜内突然升压,

作者: stubstone   发布日期: 2007-06-10

安全阀还没启动就炸了?

那说明瞬间气相分压升高得太迅速。

如此迅速,那里面应该燃烧起来了。

油燃烧后产生的气体使得体积增大1000倍左右。

作者: jiajia++   发布日期: 2007-06-11

启动后才炸的,温度不是程序升的温,通了十分钟氧气后才测的压力。:(

作者: AMD芯片   发布日期: 2007-06-11

高压釜?2~3MPa就爆炸?这也叫高压釜吗

没有制冷措施吗

作者: multiphase   发布日期: 2007-06-16

有可能是温度测的不准,我就遇到过一次,高压釜温控系统已经跳闸了,显示温度才180,检查原因热电偶接触不好,不要过于相信仪器测定的准确哦。

作者: wyb20050316   发布日期: 2007-06-16

我常年用高压釜来搞一些材料合成,本人认为高压釜使用一定要遵守操作规程,我平时使用中文度最高可达220度,担釜内只是水汽一个气相,没有危险。
         四年以前,我做过三氧化二镓,反应过程中有氢气产生,氢气是易燃物,就较为危险,温度不能太高,否则就的放气,同时室内有专门的监测仪器。
         你说的高压釜内装油,温度才100度就爆炸了,你是不是里边还有什么诸如强氧化剂之类的物质,使油分解与氧气混合,达到了爆炸极限而发生了爆炸。

作者: jcj701218   发布日期: 2007-07-05

纯氧气 压力为2-3MP,T=100度,反应物为油类,此为强氧化反应,不炸才怪

作者: yxb   发布日期: 2007-07-05

可能是在可燃物的爆炸极限内,查一下物理化学相关手册

作者: taishan001   发布日期: 2007-07-06

1.检查物质的爆炸极限;
2.高压釜内空气是否被氧气置换干净;
3.高压釜内物料是不是很少,温度计不能准确测量;

作者: catalyst2   发布日期: 2007-07-06

油和氧气在一起就容易发生爆炸,这基本上是个常识性的东西.

作者: jiajia++   发布日期: 2007-07-06

可是可是,看过的几篇文献上就是这么做的?难道是错的?!唉,反正现在老板也不让用高压斧了,引以为鉴吧!:(

作者: zxx110   发布日期: 2007-07-06

可以试试催化低压氧化,氧气的使用说明上很清楚,氧气表禁止与油类接触。设备内表面有凸起,静电闪爆,在10分钟通到20-30公斤氧压,速度会不会太快。

作者: az123   发布日期: 2007-07-07

在制 炸药?;)

作者: yxb   发布日期: 2007-07-07

对了,我觉得在实验前最好用惰性的气体(如氩气或者氮气)去置换三次高压釜内空气,而不要用氧气去置换.可以提高操作安全性.

作者: cyfmailll   发布日期: 2007-07-08

这个是氧气的性质决定的,氧气遇油脂会很快燃烧。爆炸,何况在压力条件下。

管道及其配件中的油脂、溶剂和橡胶等可燃物质,在高纯度和高压力的氧气流中会迅速燃烧,其燃点如下表所示:
几种可燃物在氧气中的燃点
名称        氧气中的燃点℃
润滑油        273-305
钢纸垫        304
橡胶        130-170
氟橡胶        474
三氯乙烯        392
聚四氟乙烯        507

作者: jiajia++   发布日期: 2007-07-09

看了大家给的意见,很受启发啊!
一定要考虑周全了才能开始做实验!:P

作者: zhangywei   发布日期: 2007-07-11

氢气和氧气的性质差的可远呢,我想可能是釜里的反应产生了更大的压力,该压力是反应釜所不能承受的。查一下你的高压反应釜能承受的最大压力是多少?再者,可能是氧气可能通的太多了吧,氧气一般作为反应物按量加,控制压力一般采用氢气或氮气

作者: barium   发布日期: 2007-07-11

怕怕啊
我也要做高压釜了,万一......怎么办啊
害怕哦

作者: xjqyh   发布日期: 2007-07-12

QUOTE:
Originally posted by jiajia++ at 2007-5-28 11:14 AM:
在高压反应斧中通氧气 压力为2-3MP,T=100度,反应物为油类,反应不到20分钟后,竟然爆炸了!请教各位大虾们,为什么会爆炸呢?请指点指点!:)

[ Last edited by darliu on 2007-5-28 at 18:15 ]
不知道你的温度是100什么单位,但如果反应一旦引发,就会不可收拾,因为着火爆炸的三要素就是:可燃物(你有了:油)、助燃物(你有了:氧气)、火源(你可能有了,虽然一般油品在这个温度不至于着火爆炸,但如果其中存有催化剂等类似东西也可引发),这是稍有常识的人都要避免的事,你居然让油跟氧气在釜中反应,爆炸不可避免。

作者: xjqyh   发布日期: 2007-07-12

QUOTE:
Originally posted by jiajia++ at 2007-5-31 05:21 PM:
反应物的闪点在115度左右,又通入氧气,莫非是这个原因?!:):(
应该是这个原因。

作者: qdw155   发布日期: 2007-07-12

有氧气存在,可能是在爆炸极限范围里了,你说的爆炸应该是安全阀跳起了吧

作者: guoxinliang5688   发布日期: 2007-07-13

1. 你所说的油状物闪点太低。你在加热过程中稍有不均匀就可能局部温度过高造成爆炸!
2.有可能是你的反应釜的温度传感器,或加热电压显示表不准造成,建议重新校对后使用,因为作高压反应时任何零部件都应该符合标准时才可以进行试验。
3.要严格控制好升温速度其值最好为70-80度/小时之间,太小了反应需要时间很长。太大了反应温度不容易控制。
4.另外,长时间没有用反应釜时,在使用之前,一定要按照正确的操作步骤进行试压操作,这一步有很多人认为是多余的。其实是很有必要的。可以发现反应釜存在的潜在的很多问题。

5. 在试验过程中,一定不要离开反应釜附近,密切关注反应釜的变化,当压力在积分终止内上升很高时,此时应该当即力断,放弃本次试验,立即停止加热并打开放空法门。把釜内物质进行放空。可以防止爆炸的发生(尤其是在升温阶段)。我曾经就有一次经历:在反应升温时温度还未升到反应所需要的温度此时压力骤然由5MP升到10MP,而且还有继续上升的趋势。幸亏我及时放空才避免了一次.......

作者: a8956651   发布日期: 2007-07-15

这种反应如果排除设备原因的话,应该是油蒸汽达到闪点,

作者: hs6kk0140   发布日期: 2007-07-15

爆炸一般情况下有两种,一种是物理爆炸,一种是化学爆炸,物理爆炸基本上可以认为是化学爆炸的结果,最可能是你们的条件控制的不好,在该种情况下,很可能因为剧烈的升温造成排气不畅,造成釜内温度急剧上升,同时伴随压力的上升,造成爆炸,而且一般的釜体能够比设计的承压能力多不了多少。比如我需要反应在1.6mpa。实际上2.5mpa的设计就可以,试验情况为4.4mpa。因此很可能出现釜体爆炸!第二种就是化学炮炸,你所说的温度是你的操作温度,由于釜体的热角化面积有限,在该种情况下,局部温度不会仅仅是100度的,而且如果有排气的时候,在快速排气的时候还可能成气体的摩擦升温,那个温度才致命呢!我相信你们一定是有氮气或者真空保护,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最好检查设计管道,是不是有混用的管道,造成了气体的混合!!!
我曾经在一个车间坐车间主任,有一个工段,十几个脱氢釜,每分钟最多的时候可以有近500立方的氢气,在刚开始试车的时候,物理爆炸了几次,有一次是化学爆炸,当时我和总工程师脸都绿了!!!看看发黑的防暴膜,差点吓死我了!!我但是计算了一下,如果真是大爆炸的话,方圆500米内应该不会有什么东西!后来一查,原来是由于设计的时候方便,把一根氮气的分管和空压管的交叉的阀门漏了!虽然计算上是,空压得压力不可能造成空压到氮气中去,但是当时总工当机立断把管子给废了!!!
一点要小心,不能为了所爱把命赔上了!那样太对不起化学了

作者: luoqu2007   发布日期: 2007-07-15

你的热电偶有没有失效。你的反应釜是什么材质

作者: biotech7   发布日期: 2007-07-16

支持的说!

作者: 牛八   发布日期: 2007-07-19

很简单,发生了爆炸是因为到了爆炸极限范围。
温度那么高,从低压到高压这个过程,总会进入爆炸范围

作者: 牛八   发布日期: 2007-07-19

我天天烧到400多度都不怕,哈哈,小心点啊

作者: lifengwei1982   发布日期: 2007-07-21

依我看不是高压釜的问题,而是出在反应介质上。工业上的氧气压缩机是无油压缩机,这也说明高压,高温下油和氧气混在一起是很危险的。就像上面几位说的。可能它们在高温高压下,很容易达到其爆炸下限,具体我也不清楚。但是经过许多前辈们的实验,工业上这么用,我想自然有它的道理,希望只道原因的虫友多多指导。

作者: yulong   发布日期: 2007-07-26

你的油含不饱和键太多了产生了过氧化物,不爆炸才怪呢。

作者: vingocn   发布日期: 2007-08-22

谁家的高压釜阿?豆腐渣吗?

霍尼韦尔InterCorr公司提供高压釜,可以换我们的哦

刘国超
010-84583280-147
guochao.liu@honeywell.com

作者: wxy760428   发布日期: 2007-09-29

高压反应釜能加氧气反应么?应该隔氧才对吧

作者: cyfmailll   发布日期: 2007-09-29

还在讨论这个问题!!!
空气中的氧气超过40%,一个烟头就会发生爆燃!更何况你是在压力条件下氧气和油类接触。看看《氧气安全规程》吧,做这样的实验,简直不要命了

作者: wood9818   发布日期: 2007-09-30

强烈要求测一下闪点,然后测一下油蒸汽和氧气混合爆炸的临界体积(有个专业名词的,不知道是什么了)

作者: xiangdanyu   发布日期: 2007-11-11

高压釜直接通氧气,又有油,是不是搅拌摩擦起电有火花,着了就炸了?

作者: dongxing-tian   发布日期: 2007-11-11

在化工厂,纯氧管路、储罐都必须进行脱脂处理,若脱的不干净,都有着火的危险,例如:95年北京某化工厂因为一个氧气阀脱脂不完全,在开车投氧时,一声巨响,整个阀门化成铁水。

作者: spurwang   发布日期: 2007-11-11

应该是 油类分解了 ,或是油中轻组分太多,压力剧升造成的

作者: dongxing-tian   发布日期: 2007-11-11

"应该是 油类分解了 ,或是油中轻组分太多,压力剧升造成的" 此话不对,油脂在纯氧中会剧烈燃烧!!!

作者: wildhorsede   发布日期: 2007-12-13

压力表有问题吧~~

作者: 小金   发布日期: 2007-12-13

我看主要是你的氧气通量的问题。氧化反应中如果你的氧气没反应完,高温下挥发在反应釜上空的烃类蒸汽和氧混合,当达到爆炸极限就会发生爆炸啦。

作者: yjs3180009   发布日期: 2007-12-13

1.一般物质爆炸起火具有三条件:助燃物,可燃物,点火源,现在具备条件了
2.加料时是否有静电产生
3.其它仪表,电器是否有漏电现象

作者: houxiangbing   发布日期: 2007-12-14

有可能是操作过程中通氧量太大导致.

作者: 白鲨无奈   发布日期: 2007-12-15

放热反应?很容易发生类似的事情,你的操作条件是100的温度,还是放热后控制在100度,我们公司在乙醛氧化为醋酸时有时没注意控制好反应速度就发生爆炸过,看看是不是温度的问题!

作者: poespendulum   发布日期: 2007-12-15

危险阿!
以后俺不敢作高压的东西了!

作者: chen05106307981   发布日期: 2008-01-13

个人认为是插热电偶的孔里面进水了导致温度测的不准!

作者: tj001009   发布日期: 2008-01-19

你傻啊,高压釜做氧化反应是禁油的,没看见氧气压力表上都有禁油字样,道理是一样的。

作者: 大大蚂蚁   发布日期: 2008-01-20

又在一定温度下,可自燃

作者: 大大蚂蚁   发布日期: 2008-01-20

油在一定温度下,可自燃

作者: fangyuan2004   发布日期: 2008-01-23

油类物质加上高压氧,不爆炸才怪呢,不要说在密闭容器内,前一阵曾经出现过用氧气向人身上喷凉而导致爆燃情况,大面积烧伤。

作者: 瘦男人   发布日期: 2008-02-11

我在企业工作,你说的氧气与有油工业上严禁共存的,更何况升温,不知你的工艺.

网友C:
基本常识问题

网友D:
呵呵,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网友E:
纯氧是绝对禁油的,基本常识。纯氧的氧化性极强,油脂类在纯氧条件下燃点很低,只需要微弱的能量即会点燃,包括静电火花,所以,为了防止起火,在开氧气瓶的时候绝对禁止用有油的手套或手开启开关。
不知道是否说清楚了。

网友F:
生活上的看明白了,书本上的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