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
630KVA变压器应该用多大的出线

楼主(2008-03-25):
知道的告诉下

网友A:
电压等级说清楚!

网友B:
一般稍大于额定电流吧/
关注中

网友C:
如果出线电压为400V的话,630KVA变压器的额定电流为909.3A。出线使用铜牌做母线时应使用不小于5*50mm,使用电缆做引出线时电缆的截面不得低于360mm2(如果考虑电缆的热稳定性及压降时,就必须详细计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