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Insight3.4软件

楼主(2008-03-25):
有哪位高手能赐教一下西门子Insight3.4软件的安装方法,不胜感激!我的邮箱fjhdn@163.com.QQ:273244842

网友A:
你安装完之后,启动软件是否是
There are no base or advanced licenses available, make sure an lservrc file exists in the same directory as the sentinellm server and that the lservrc file matches the computer ID key.

方法1步骤如下:
1 你用写字板打开lservrc看里面是否有授权。
2 如没有,把你的狗号粘贴进去即可。

方法2步骤如下:
1 进入DOS后,在提示符后键入“lslic"命令,或点击安装目录下lslic图标。
2 输入lslic –a, 在提示符后输入授权即可。

方法3步骤如下:
1 做一个授权,就是一个“(你的狗号).txt”的文档。
2 进入DOS后,在提示符后键入“apogeelicense"命令,或点击安装目录下ApogeeLicence图标。
3 输入文件名回车即可。

网友B(2010-08-30):
好老的版本,现在已有3.10了。

gksoft888@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