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WINCC如何得到通讯状态?

楼主(2008-03-25):
WINCC如何得到通讯状态?有TCP/IP,MPI两重通讯方式,我想用开关量0,1表示通讯状态

网友A:
可以在PLC程序中设置中间变量来判断通讯状态

网友B:
可以在PLC程序中设置中间变量来判断通讯状态
赞同

网友C:
应该有其他方法,去自动化软件板块找找。

网友D:
可以在相应的OB块中写入将某变量置位的程序,当出现通迅故障时,CPU会调用此OB块,届时会在画面上作个报警提示,不知楼主是否想表达此意思呢.

楼主:
我说的是通讯的状态,当通讯有问题时,应该在哪个OB块中,哪个变量,
PLC的程序的中间变量怎么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