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重设备
请帮我出个主意,解决差压显示仪表电路问题

楼主(2008-03-25):
我想做一个差压显示仪表,精度不高,要求成本低廉,现在我考虑用霍尼维尔24PC不带补偿的差压传感器→选一个仪表放大器→A/D转换→LCD驱动→LCD显示,大致是这样一个流程,不想用单片机,不知道是否可行?另外供电使用电池,为了节约电能,希望显示1-2分钟后自动休眠,并由按键启动显示,不知有否休眠芯片?望指教。

网友A:
请了解NE7555和ICL7106。 去我网站http://www.kaimingkeji.com/qjzl.htm,看7107资料。 用7555接成单稳带PNP三极管控制电源,需要显示时触发7555 2脚开始延时。7107(LED)/7106(LCD)检测并显示,转换速度约3-5次/秒。

楼主:
谢谢周公,我看了您网站的资料,也听了一些朋友的建议,有个朋友建议我使用带A/D转换、液晶驱动的单片机,它的价格比单买LCD驱动还便宜,另外还有休眠功能,可惜他忘了型号,您能否根据这个线索介绍几种单片机型号?谢谢!

楼主:
这个朋友想起来了,就是7106,和周公不谋而合,谢谢!

网友A:
7106不是单片机,也没有休眠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