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Logix 5 pro组态软件问题

楼主(2008-03-25):
RSLogix 5 pro组态软件在go online时出现下面的对话框,请问使出了什么问题?
cannot get connected to online processor
initdriver failed-code:-1
current driver(AB-DF1-1)may not be running

网友A:
online的连接方式是RS232还是ENT,如是RS232的话,配置AB-DF1
时,波特率设定要和程式中一致。[/b]

网友B:
支持"我爱AB"的说法.

网友C:
RsLinx 里的AB-DF1-1驱动没有运行。

网友D:
zwm00306@263.net.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