晕了,同样的问题,今天又出现。

楼主(2008-03-25):
M7130H卧式磨床电磁吸盘不吸,怎么回事啊!
转换开关刚换,桥堆有127V电压输出,将接在欠电流继电器线圈上的线断开量电压有127V,但是接上去电压就消失了,怎么回事啊。欠电流继电器线圈不吸,液压泵开不起来,短结液压泵正常。电磁吸盘阻值500左右

楼主:
就是欠电流线圈不吸,断开量有电压127V,线接到线圈上去电压就没有了。怎么回事?请各位老师指教

网友A:
线路接触不良或者整流管性能不良,检查二次接线端子吧。

网友B:
你用数字表量的吧,前面断线了

楼主:
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找到了,电磁吸盘出来的线,外表看是好的,里面断了,接触不好,所以开了两天他又不行。

网友C:
报报牌子,让工控兄弟们免上当

网友D:
所以就做电工还是得要细心啊

网友E:
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找到了,电磁吸盘出来的线,外表看是好的,里面断了,接触不好,所以开了两天他又不行。

--------------------------------------------------------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