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助WinccFlexible连接设置

楼主(2008-03-25):
我用TP177B通过PROFIBUS连接S7300(CPU315 2DP),TP的DP地址为默认的1,S7300的DP地址也为默认的2.
TP组态软件用WinccFlexible 2007.现在有个问题想咨询一下,在WinccFlexible的"连接"中的S7300端的设置有三项"DP地址","扩展插槽"和"机架",DP地址我设置为2,机架设置为0,现在不知道"扩展插槽"需要设置为2还是用默认0就可以?我以前用PRTOOL做过类似的工程,PLC型号相同,TP用TP170A,"扩展插槽"和"机架"我用默认的0也是可以连上的,不知道用WinccFlexible 2007是否也可以?

网友A(2008-05-22):
请如下设置:
地址=2;
扩展插槽=2;
机架=0;

网友B:
按1楼说的去做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