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力发电上编码器的使用作用是什么?
急!向大家请教

楼主(2008-03-25):
我见这些时间网上对风力发电聊的很多,我对他的原理有点了解,就是对详细的机械机构不是很了解,尤其上编码器的使用,我看到有使用增量和绝对值编码器的,它们的作用主要是什么?有谁知道望能告诉我,谢谢!

急!向大家请教

网友:
望知道的前辈指教一二,再次谢谢!

网友A(2008-11-13):
记录发电机旋转速度的

网友B(2008-12-26):
风力发电上的编码器可以是一种传感器,可以测量速度的,增量值和绝对值的区别是绝对型的可以测量风叶轮转的方向,而增量型不能测量其转的方向!不知对否!

网友C(2010-10-21):
风机上的编码器是用来测量转速的。增量值和绝对值的区别是增量值的可靠性较低,一旦断电就可能损坏而且记录的数据会归零。绝对值就避免了以上缺点,但价格要贵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