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交流异步电动机振动剖析

楼主(2008-03-25):
电动机在各行各业中有着广泛的应用,而在使用中会出现许多问题,其中电机振动是日常生产生活中较轻易碰到的。
  1电动机振动的危害

  电动机振动会加速电动机轴承磨损,使轴承的正常使用寿命大大缩短,同时,电动机振动将使绕组绝缘下 降。由于振动使电机端部绑线松动,造成端部绕组产生相互磨擦,绝缘电阻降低,绝缘寿命缩短,严重时造成绝缘击穿。另外,电动机振动会造成所拖动机械的损坏,影响四周设备的正常工作,发出很大的噪声。

  2电动机振动的原因

  引起电动机振动的原因不外乎机械和电磁两方面的原因。

  机械方面主要存在地脚紧固不牢,基础台面倾斜,不平;轴承损坏,转轴弯曲变形,电动机轴线中心与其所拖动机械轴线中心不一致;定、转子铁芯磁中心不一致,转子动平衡不良等。

  电磁方面主要存在三相电压不平衡,电动机单相运行。三相电流不平衡,各相电阻电抗不平衡,电动机不对称运行。电动机重绕后绕组接线错误,转子鼠笼断条,短路环开裂等。

3检查及消除电动机的振动

  电动机振动较平时大时,应采用振动表沿水平和垂直方向测量各部分振动值,并做相应记录。倾听电动机定子腔内部声音和轴承转动声音,检查地脚,如无明显异常现象,则采用脱开所拖动机械,单独空转电动机,以判定是电动机本身振动还是拖动机械引起的振动。在生产中会发现电动机修理后因种种原因致三相绕组磁势不对称,电动机在空载或低负荷时,表现出来的振动并不十分明显,而一旦接带的负荷加重,电动机振动也就逐渐加剧。

  在生产中我们经常采用断电法来检查区分是由于电磁还是机械原因引起的振动。断电法即对运行在额定转速下的电动机采取忽然断电,若振动忽然减小,则可判定是由电磁原因引起的,若振动值变化不是很大,则可能是机械方面的原因引起的。

  针对机械方面造成的振动,若 是由于轴承磨损,则应立即更换同型号轴承;若是由于转轴变形弯曲,则必须进行校轴或更换转轴;若因地角紧固不牢,则重新紧牢即可。基础强度不够,台板高低不平看似小问题,但往往是导致振动的最直接原因。我厂一台高压电动机振动较大,多次进行中心找正,但未能消除振动,吊开电动机后,发现基础台板由两块钢板拼接而成,一侧钢板稍高,另一侧较低,拼接焊缝又未 打磨平,且恰好处在电动机一侧脚板下,电动机虽经找正,但实际上有许多地方形成了点接触面,电动机中心与机械中心已找正只不过是一假象,电动机一运行必将不可避免产生振动。采取用气焊割开拼接处,重新焊接并打磨平整,电动机再次重新找正后,试转振动反而加大,经分析并查找原因后,才发现钢板经气割,又经电焊,造成一定的热损伤,强度已严重下降,电动机转动后与钢板形成共振,所以振动反而加大,重新做基础台面后,才得以消除。另外转子动平衡不良也是造成振动的根本原因,电动机在出厂时,转子已经过动平衡校验合格的,但在修理电动机过程中(非凡是对高压电动机的修理中),往往不注重做好记号刻度这一环节,擅自拆除经动平衡校验整体中的某一部件,重新装上后,必将造成动平衡不良,致使电动机振动,消除方法只有重新校验动平衡。

  针对电磁方面造成的振动,应从电源入手开始检查。检查三相电压是否平衡,用钳形电流表测量三相电流是否平衡,有没有存在单相运行,生产中发现电动机接线盒内端头接线因紧固不牢,经常烧断,造成单相运行,应加强此处检查并进行消除。若在用钳形电流表测量时,发现三相电流不平衡,且表针摆动时高时低,说明转子有笼条断裂现象。此时应立即停止电动机运行,切断电源,抽出转子进行检查,修复。另外,还应测量三相定子绕组的电阻值,检查绕组是否对称,若电阻值不平衡,则说明有开焊部位,也应抽出转子后进行检查,重新焊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