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师傅能不能给我做个程序.

楼主(2008-03-25):
我有个切纸机.就是用编码器装在减速机上.减速器上面装个调速电机用来改变纸张的长短.有两个减速箱.两个刀.触摸屏显示两个刀的切纸的长短.还可以在触摸屏设置纸张的长度.做个程序要多少钱.说一下.要有接线电路图.QQ287862509

网友A:
PLC和屏用哪个厂家的

网友B:
PLC和触摸屏里面有程序吗?最好说明PLC和触摸屏分别是品牌?什么型号?QQ610927881

网友C:
用步进或者伺服电机可以简单的达到要求

网友D:
不要步进和伺服,用变频,这个和包装机的原理差不多。你没有把机械结构说清楚,有没有确定你必须从纸的什么部位切断,像包装机有一个黑点。如果只是控制纸的长度,那么就好了啊,你检测编码器返回,然后控制两个变频的同步就好了

楼主:
谢谢大家.我找人做好了.

网友E(2008-08-01):
我现在也遇到这样的工程,不知楼主能否说说现在程序中是怎么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