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接触器为什么这么大声!?

楼主(2008-03-25):
今天去一家客户,他们说我们供应的接触器(西门子3TF系列)有不符合规矩的响声。去现场一看,果然,耳朵都要聋了,感觉随时可能喷火。前两天,西门子的工程师去过,卸了一个下来,拆了擦了下 ,声音好点,不过依旧有声响。他们是用在线路保护上的,两台并置,加中继成双电源,一主一备。

网友A:
1、如果按你说的擦了下声音就好了点,可能原因是接触器衔铁表面有脏污,致使衔铁接触不好。擦擦就好了。你应看看接触器的工作场合,是不是工作在油污比较大的场合或者灰尘大的场合。尽量避免灰尘和油污进入接触器衔铁表面。2、另外量一量接触器两端电压,看电压符不符合线圈电压(线圈电压而不是出点电压)。如果电压低线圈吸合力小也可以导致接触器塔塔的响。3、量一下线圈电阻和同型号电阻是不是基本一样。(个人愚见)

网友B:
不会吧再大声也不至于那么大吧~~~~~~~~
擦擦就好?我要是用户早强烈建议换掉!

网友C:
习惯用施耐德的,好用。没出现过质量问题。

网友D:
是不是电压造成的?

网友E:
不会拉,擦了下不会把电压擦好的.

网友F:
看看短路环对不对
弹簧是否变形,

网友G:
是啥子原因还没有搞清楚,这种设备直接换掉

网友H:
肯定是接触点氧化了或者是油污较多,引起的接触不良而打火。

网友I:
如果按你说的擦了下声音就好了点,可能原因是接触器衔铁表面有脏污,致使衔铁接触不好

网友J:
1.看看短路环对不对
2.弹簧是否变形,
3.衔铁接触不好

网友K:
不会啊!我们现在用的就是西门子的,没什么声音啊!就是用了段时间有点粘的情况。

网友L:
CJ10吗?那正常不过淘汰的了!

现在都使真空开关,响,就是触点间隙没调好!

网友M:
电压测量没,电压是否波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