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SM25GP120_B2 和 BSM25GP120 能互换吗?

楼主(2008-03-25):
LG IG5系列的  模块是BSM25GP120_B2  能和BSM25GP120  互换吗?
BSM25GP120_B2   比BSM25GP120多一个脚,现在找不到内部原理图。 谢谢!

网友A:
可以啊,不过要移位

网友B:
不可以吧2,,,

楼主:
谢谢裘工的指导,可以互换的 现已修好了,非常感谢!

网友C(2009-03-21):
完全可以!非常简单方便

网友D(2009-04-30):
是直接更换吗?需不需要做什么针脚上的改动?有原理图更好!谢谢

网友E(2009-10-26):
BSM25GP120_B2 比BSM25GP120多一个脚,现在找不到内部原理图。 谢谢!

网友E:
解决问题还得靠自己,实际解决问题靠自己的实践积累

网友F:
这个问题我处理过.我有发言权!可以直接更换,只是注意BSM15GP120-B2和  BSM15GP120基本一样,但是刹车前者是15脚驱动,这个是14脚驱动, 之后的脚直接焊接,要调整的工4个脚.

网友F:
BSM15GP120-B2 内部

网友A:
BSM25GP120-B2可以用BSM25GP120代,但有些脚位有移位,BSM25GP120-B2的14脚是EDB,空着不用,10,11,12,13相应移位就可以了,也就是BSM25GP120的10脚移到BSM25GP120-B2的10脚,11,12,13的相应前移一位就可以了的

网友C:
非常简单的事情 用平口钳拌偏一点就可以了 代用的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