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的组态软件哪个较好??

楼主(2008-03-25):
台达plc的组态软件哪个较好??

网友:
组态软件??貌似只有编程软件吧?

楼主:
不是台达公司的软件,而是指能控制台达plc的软件,象fameview

网友A:
台达和市场上主流的第三方组态软件都可以通讯,如果你不能确认,那可以看选择的组态软件是否支持modbus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