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起动器和变频器的区别

楼主(2008-03-25):
软起动的工作原理
软起动器实际上是一个晶闸管交流调压器。改变晶闸管的触发角,就可调节晶闸管调压电路的输出电压。在整个起动过程中,软起动器的输出是一个平滑的升压过程(且可具有限流功能),直到晶闸管全导通,电机在额定电压下工作1、作用不同:
软起通过降低机械应力、改善机械可用性来降低设备的运行成本。通过降低电机启动过程中的线路峰值电流和电压降落来降低电气配电系统的负担。
变频器主要是利用其平滑的调速性能,达到随即的变速目的;明显的节能降耗。
2、使用的侧重点不同:
软起主要作用体现在较大功率电机的启动和停止过程。
变频器则体现在电机的整个运行过程中。
3、对电缆的要求不同:
变频器往往用到屏蔽电缆,而软起对电缆要求不高。
4、互换性:
一些场合变频器可起到软起的作用,并替代软起,但是软起却替代不了变频器的位置。

5、选型标准:
软起:供电电源电压范围;电动机铭牌上标注的功率和额定电流;根据应用类型和负载周期,把应用场合分为两类,即标准应用场合及重载应用场合。
变频器:电压;电动机功率和电流;根据应用场合分为恒功率和恒转矩两类。
比较半天才发现两者其实是格格不入的两种东西,没有多少可比性,就好象交流接触器和热继电器比较一样仅仅是两类电气设备。
结果不论,或许最重要的是过程!

网友A:
能否介绍一下软起动在调试时候,需要调整的参数.

能否介绍一下变频器在调试时候,需要调整的参数.

网友B(2009-04-21):
参数调整需要根据自己需要的要求!一般要调整满载电流,极限电流,上升时间,还有输出功能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