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斩波调速(摘)

楼主(2008-03-25):
高压斩波节电设备
交流调速的功控原理与内馈调速 引言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近代交流调速步入了以变频调速为主导的发展阶段。其间,由于各种新型电力电子器件的支持,使变频调速在低压( 380V )、中小容量( 200KW 以下)方面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但是面对高压( 6KV-10KV )中大容量领域,由于电力电子器件自身规律的限制,变频调速在技术上遇到了很大困难,无论是“高—低” 、“高 - 低 - 高”以及“多电平串联 ” 方案,都在实践中暴露出技术复杂、价格昂贵、效率降低、可靠性较差等缺点,从理论上看,高压变频所面临的问题是违反电力电子器件客观规律的结果,因为目前几乎所有的电力电子器件,其材料、工艺机理都决定了其属性是低压大电流的。     尽管如此,高压变频的势头仍有增无减,除了客观市场需求的拉动以外(诸如高压中大容量的风机泵类节能),主要是“变频调速是唯一的最佳交流调速”理论导向的结果。变频调速果真是唯一的最佳交流调速吗?事实并非如此。例如串级调速不仅具有和变频调速几乎一致的调速机械特性,而且调速效率还略高于后者(参考文献 2 ),当然串级调速存在一些缺点,但较比高压变频存在的问题还是容易解决的。     根据传统电机学理论,交流调速被划分为变频、变极和变转差率三种方案,在缺乏科学分析的条件下,认定变转差率调速是低效率的,而变极调速又属于有级调速,因此惟有变频调速最佳。例如文献 2 提出:“变频调速方法与变转差调速方法有本质不同,从高速到低速都可以保持有限的转差率,因而变频调速具有高效率、宽范围和高精度的调速性能。可以认为,变频调速是交流电动机的一种比较合理和理想的调速方法。”这样,就把变频调速和变转差率调速对立起来,并且完全否定了变转差率调速,显然与事实不符。尽管很多文献试图从转差功率回收角度来解释串级调速,但在调速机理和特性等方面仍未得到科学、深入的解答。     本文为此对交流调速的原理和方案进行了新的分析和研究,提出了功率控制调速原理,建立了调速公式,同时研究发明了一种新型交流调速——内馈调速,实践证明,以上的理论和技术是符合客观科学规律的,希望引起有关各界的关注。

1 .交流调速的功率控制原理—— P 理论

    为了探求异步机调速的实质,以及便于深入分析,应首先建立异步机的物理模型。 根据异步机的能量转换与传输原理,异步机等效于图 1 的功率园模型。
图 1A 鼠笼转子的异步机模型 图 1B 绕线转子的异步机模型     电动机是将电能转化为机械能的设备。异步机的定子与电源相联,从中吸收电功率 P 1 ,同时吸收感性无功功率建立旋转磁场。旋转磁场的功能是将定子的电磁功率传输给转子,转子则将电磁功率转化为机械功率,因此,旋转磁场等效于联接定转子的功率传输通道,为与电传导方式相区别,称为感应通道。主磁通 是电磁感应中极为重要的参数,可以形象地认为是感应通道畅通与否的标志,为了保证感应通道畅通,应使主磁通为常量,否则将使功率传输的损耗增大,并且影响电机的转矩性能。     定转子之间传输的电功率称为电磁功率,也是转化为机械功率的源泉。定子的电磁功率为 , ( 1 ) 即输入功率与损耗功率之差,转子的电磁功率则为 , ( 2 ) 意为机械功率与转子损耗功率之和。定、转子的电磁功率相等,只是表达形式不同。     对于鼠笼型异步机,转子是短路封闭的,虽然转子中含有电压和电流,但却不能为外界所控制,因此,鼠笼型异步机转子只有一个机械输出端口。绕线型异步机的转子则是开启的,受外部控制才能形成电气回路,因此具有机械和电气两个输出端口。由于只有转子才能将电功率转换为机械功率,因此是调速分析的主要对象。 根据力学原理,异步机的角速度 , ( 3 ) 其中: P M 为异步机机械功率; T 为输出转矩。 根据异步机的能量转换与守恒,转子的功率方程为 ( 4 ) 其中: P em 为异步机转子的电磁功率; 为转子的损耗功率。 因此,异步机输出角速度表为 。 ( 5 ) 式中的 , ( 6 ) 称为理想空载角速度; , ( 7 ) 称为角速度降。 量纲变换后,有 , ( 8 ) 式中的 , ( 9 ) 即为理想空载转速; , ( 10 ) 为转速降。     应该注意,和直流电动机一样,异步机也具有机械运动的理想空载转速,与同步转速相比,两者的定义和属性都不同,前者属于机械运动,后者则是非机械的磁场变化。异步机转速只与理想空载转速密切相关,而与同步转速没有直接、必然的联系。     异步机的理想空载转速表达为电磁功率与电磁转矩之比,其含义是:在假定转子无损耗的理想状态下,异步机的全部电磁功率都转化为机械功率所能获得的转速。由于这种假设只有在理想空载的条件下才能实现,故称理想空载转速。 理想空载转速取决于电磁功率,是异步机调速非常重要的参量。转速降即为转速损失,取决于损耗功率。     按照公式( 3 ),转矩 T 似乎也应该成为调速的控制参量,实际上是不可能的。电机稳定运行必须遵循转矩平衡方程式,即电磁转矩与负载转矩相等 。 ( 11 )     负载转矩是由机械负载本身的性质决定的,既不取决于电机性能也不取决于调速与否,电磁转矩只能服从客观存在的负载转矩,不能随意改变,否则,破坏了转矩平衡方程式,电机将无法稳定运行。     那么是否可以先改变电磁转矩,等到转速达到所需要的数值时,再调整电磁转矩,使之与实际的负载转矩平衡?这在工程上是无法实现的。设想在电磁转矩改变之后,为了转矩平衡,就要随时测量当前的负载转矩,其复杂性是可想而知的。更为困难的是要控制电磁转矩立即与当前的负载转矩相等,其快速性、精确性实际上无法实现,迄今为止,没有任何调速是如此控制的。因此电磁转矩不能成为调速的控制参量(详见论文《交流调速的功率控制原理》)。     由此可见,交流调速的实质在于功率控制,即电磁功率控制和损耗功率控制两种原则。电磁功率控制改变的是理想空载转速,而损耗功率控制则是增大转速降,前者是高效率节能型调速,后者则是低效率的耗能型调速。调速性能取决于调速原理,高效率交流调速的关键在于如何控制电磁功率,至于选择定子控制还是转子控制,仅仅是对象的不同,并没有本质的区别。     以上就是交流调速的功率控制原理,为了便于称谓,简称为 P 理论。     机械特性是电机调速性能实质的表达,也是评价调速优劣的科学依据。电磁功率控制改变的是理想空载转速,不增大损耗和转速降,因此调速机械特性为平行曲线;损耗功率控制增大转速降

  • 客服
  • 小程序
  • 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