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GM D1072D安全栅组态方法

楼主(2008-03-25):
(无正文)

网友A(2009-04-08):
我公司代理GM安全栅,D1072D主要用于热电偶热电阻信号隔离转换,双通道输出,使用方法有以下几种

1,单通道信号输入,双通道输出

2,双通道信号输入,双通道对应输出

3,A,B两通道信号输入,输出A+B或者A-B

需要通过手持编程器或者通过编程软件和数据线设定安全栅的参数。

具体可联系我们0519-86630676-18,88055033 刘先生

常州吉盟机电控制系统有限公司

网友B:
www.combine-inst.com

www.combine-inst.com.cn

0756-3895798 139280915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