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CP340通信

楼主(2008-03-25):
需要在原来的S7-313C上加一个CP340,实现和PC交换数据.
请问行家:如何实现?

楼主:
因为原来的系统已经正常运行了,现在因为要和一个PC通信,所以加了一块CP340.
想请教:需要对原来S7-300的系统重新做硬件组态吗?组态时要注意哪些.

网友A:
为什么要加CP340呢?你的上位软件是什么?支持什么通讯协议?

楼主:
上位软件是用delphi做的.
本来想直接用MPI口,但是不知道协议.

网友A:
原来是这样
既然加了CP340,那么建议你用MODUBUS协议来做,但是一次最多只能通讯255个字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