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mens软件
wincc关于时间的C脚本

楼主(2008-03-25):
我想写关于时间的C脚本,摘出秒数来
#pragma code("kernel32.dll");
void GetLocalTime(SYSTEMTIME* lpst);
#pragma code();
SYSTEMTIME time;
GetLocalTime(&time);
SetTagWord("mysecond",time.wSecond );
请问这个mysecond应该是什么类型的变量,我使用无符号16位,链到IO域,但是显示不出来,请教高手

网友A:
#pragma code("kernel32.dll");
void GetLocalTime(SYSTEMTIME* lpst);
#pragma code();
SYSTEMTIME time;
GetLocalTime(&time);
SetTagChar("mysecond",time.wSecond );
这样试试

楼主:
呵呵,这个是不行的,time.wSecond 是数字量是没错的

网友A:
那就,你自己研究了。帮不了你了。

网友B:
楼主的代码用16位无符号类型没有问题,你这个脚本写在哪里,可能没有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