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储能器问题

楼主(2008-03-25):
看到储能器旁边写PV=60BAR(液压图上标的)什么意思呢,不是要冲6MPA的氮气吧.,那样的话怎么冲呢,没有那么高的气源啊

网友A:
6MPA的氮气是有的!
我见过充到12MPA的.
 具体充到多少MPA要看你系统的需求

楼主:
就是,有些想不通,你象氧气瓶的压力不过1MPA乙炔瓶的压力就更低了,氮气瓶能冲到十几MPA 吗,太厉害了

网友A:
得了~兄弟~蓄能器之所以能蓄能就是因为氮气的良好压缩性

网友B:
我们公司用的储能器氮气压力是120--150Bar 名牌上标的220Bar
一般氮气瓶压力在14--15Mp,如果用专用充装机氮气的利用率会更高.

楼主:
有些不可思义,一般液压系统的压力不过如此,不同的气体液化的压力差别这么大吗,等会查一下,储能器贵吗,一个一升的315BAR的要多少钱

网友C:
观望一下!

的确不东这些!

学习中

网友D(2008-04-26):
有专门的冲氮装置的,我们这里用的是HYDAC的,最高的氮气压力12Mp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