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GX Developer Version 8.48A的仿真问题

楼主(2008-03-25):
求助GX Developer Version 8.48A的仿真问题:
请求高手指教,我用GX Developer Version 8.48A想练习如下程序但是没有输出,是为什么,哪里出现了问题
LD X0
PLSY k1000 K2000 y0
然后按"Start or end ladder logic test"按钮,然后用Device test 使X0强制ON观察Y0为何没有脉冲输出,Y0一直为OFF状态呢

网友A:
我用的是《GX Developer Ver.7/ Simulator Ver.6》编程/仿真软件。也遇到同样的问题。输入的程序和你的几乎完全相同,只是为了观察方便,将脉冲频率改为2。因为没有合适的PLC,所以没有上机试运行。
我查了查《GX Developer Ver.7/ Simulator Ver.6 操作手册》和《Gppw中文使用手册》。得到一点启发。 手册中“所支持的指令”有这样一句话:“梯形图逻辑测试工具 LLT 支持A系列CPU/Q4ACPU/FXCPU指令。 然而,有些指令有一定的限制,有些不被支持。不被支持的指令就不被处理。下面列出了梯形图逻辑测试工具 LLT 所支持的指令。” 在“FX系列CPU”一节中,列出了仿真器所支持的指令表,而包括“PLSY脉冲输出”在内的十条“高速处理”指令不在表中。
个人理解,PLSY指令不被仿真器支持,或有限制。所以,仿真器运行程序时,不处理PLSY指令,自然Y0就一直为OFF状态。 供你参考。 顺便说一句,《GX Developer Ver.7/ Simulator Ver.6 操作手册》大约22MB。《Gppw中文使用手册(Windows SW3D5C-GPPW-C SW3D5C-LLT-C 操作手册)》大约3MB。记不清是从哪个网站下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