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高压电动机与低压电机的问题

楼主(2008-03-25):
如题,请问一下,在相同大功率电机时,用高压电动机和用低压电动机有何区别!不知这样问能不能看明白,谢谢!

网友A:
低压电机电流要大些了.线路负担重,绕组工艺也不易

网友B:
如果是风机/水泵类流体机械负载.运行需要进行调速.630KW以下建议采用低压电机.因为配套调速设备便宜,且可有可观的节能效果.
300KW以上定速运行机械还是建议采用6KV/10KV高压电机,整体经济性好点

网友C:
一般是200KW以上选高压电机!

网友D:
用高压电机的线路损耗小一点。

楼主:
我这里250冷冻机采用的是低压电机,但想买更大功率的高压电机,不知用起来是否方便,是否便于日常管理,还有它的启动方式如何,我们准备选用500KW的电机!谢谢各位的回答!

楼主:
还有就是如果用高压电机,那么是否要用高压补偿装置?

网友C:
高压电机,用起来和低压电机一样方便,也便于日常管理,它的启动方式要根据是绕线还是鼠笼进行选择!

楼主:
绕线还是鼠笼进行选择!
这两种在选择时有什么讲究吗,以及运行时各采用什么方式?谢谢回答!

楼主:
没有朋友来说说吗!

楼主:
我在期待中,有没有朋友帮忙一下!

网友B(2008-05-07):
1)重负载工况启动且基本不用调速负荷,应选用饶线电机配合相应的转子回路启动器;

2)要求一般的起重机起升机构等可采用饶线转子电机,应用转子串电阻进行调速运行;

3)其他则采用一般鼠笼转子电机..

网友E:
看你控制的什么东西和负载情况确定的!!

网友C(2008-06-06):
一台10KV630KW高压鼠笼电机想增加不串电抗器的电容就地补偿装置,有谁正在使用啊?想了解实际效果!

网友F:
电压乘以电流等于功率吗!功率相等,电压提高,电流自然就降下来了,电流小了以后线路的损耗也就小了!

网友G:
一般超过250KW的电机就选用高压电机

网友G:
但高压电机需要配高压柜,要有专业的高压配电工操作。

网友G:
高压电机电流小,能耗小,效率高。

网友G:
低压大电机的启动压降大、电流大、热损失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