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机变频改造实践,顺便问两个小问题

楼主(2008-03-26):
单位炉子的风机是37KW普通电机,用50HZ工频,电流约60A左右,此炉自1996年一直至今用大风阀控制风量,一般风阀开度约50%;这两年风阀老化,调节不太灵,这才决定改成变频器代替风阀,电气把控制柜加装一个富士变频器,我管仪表,所以叫人把风阀的4-20mA信号改送到变频器,由于风阀是"安全开",是反作用的,故叫电气把变频器的控制作用也改成反作用的,4mA对应50Hz,20mA对应15Hz,一下子就把炉子也点起来了;但变频控制,风压较低,炉子易结焦,这也是毛病;
    1.现在约25Hz左右,电流一下子从原来的60A降到20A左右,一天24小时炉子也不停,一年按电气的算法能节省多少钱呢?(工业用电好象0.34元/度);十年单位肯定浪费不少银子;
    2.最近风量计显示的风量老是波动10%,来回振荡,没法打自动了,领导老是要我们仪表查,换了一个差压式风量计试了,还是波动,问题肯定不在仪表,炉子停烧,风量也是波动,与火焰及燃烧没有关系,剩下的就是电气问题了,我怀疑是变频器谐波引起的10%幅度振荡,不知有没有这种可能性,下一次要
测速才能知道;

网友A:
  风量老是波动10%,来回振荡
应该是变频器控制风机不稳定造成的,但变频器的频率来源是你的 仪表。
     所以你设定一下 变频器的4-20mA 输入口的滤波系数,把他改大一点看一下 这样变频器的响应会慢一点,但振荡应该会小一点。还有把变频器的上升时间和下降时间改长一点。

楼主:
风量控制回路打的手动,PLC送到变频器的频率非常稳定;

网友B:
同意一楼的。
反应太灵敏造成。最好

网友C:
PID控制问题也是一方面吧

网友D:
4~20mA信号线采用屏蔽线了吗?外界电磁干扰也会引起输入信号的波动。建议采用10v电压信号抗干扰。

网友E:
 是用阀门开度来控制变频器转速吗?,如果是,改.

楼主:
屏逼线,现场风量计表头的差压显示
就有10%的波动; 换了一个不波动的表头做试验,仍
波动;说明风量计是好的;
----------------------------
原来风量是用风阀控制的,现在风阀固定
在开度100%(故障开,断电即100%),PLC送风阀的
信号改送变频器,都是4-20mA标准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