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为何会产生这么大的压降

楼主(2008-03-26):
从低压配电柜引出三相单芯电缆,穿过钢管到150米的现场,从这边的AB380,AC382,BC381.到那边的AC360,AC365,BC381.为何会产生这种现象,请各位高手帮我指点一下.注这里分二根钢管走线.

网友A:
应该和你的线材有关,150米压降不应该这么大呀,你注意没有,其中BC没有变化呀,从你的数据分析应该是A相电缆有问题,150米你中间做了接头没有,接头质量很关键.

楼主:
中间有接头呀!不会有其它问题吗

楼主:
如果是接头问题,那如果负荷大的话,线应该发热,现在这线温很正常

网友B:
电压偏差大,请将用电设备和负荷情况列出才能分析.

楼主:
A相有200个电流,B相有250个电流,C相有250个电流,线径为240平方的单芯铜电缆

网友C:
导线过长产生的降压吧!可以考虑加装一些无功补偿装置。

网友B:
下面引用由周鸿 在 2008-3-26 10:13:00 发表的内容:
  A相有200个电流,B相有250个电流,C相有250个电流,线径为240平方的单芯铜电缆
--------------------------------------------------------------------------------------------
请使用同一电压表测量电压!

楼主:
电容补偿都用了,还是不能解决问题

网友D:
我怀疑是电缆质量有问题,线组过大!

网友E:
三相电流不平衡

网友F:
依次倒项,检查电缆是否存在问题。

楼主:
这个都试过了,没有用,我在想会不会是,电缆穿过二根钢管的时候,出现了像电流互感器那样的原理,所以会出现电流变小了

网友G:
“电缆穿过二根钢管”解释一下什么意思?

网友H:
三根线要走同一个钢管不然会产生涡流

楼主:
不同的相位,不是在同一根管子中的

网友E:
晕倒。套好几个管,亏你想得出来

网友I:
下面引用由笑看江湖在 2008-3-27 16:20:00 发表的内容:
  三根线要走同一个钢管不然会产生涡流
--------------------------------------------------------------------------------------------
支持!

网友J:
笑看江湖说的对,你要尽快改正,不然要出问题的.

楼主:
谢谢各位的宝贵意见,我尽快改进

网友G:
真正的原因是您穿管有问题,三根电线必须在同一根钢管中,否则会产生涡流,压降大就不奇怪了。

网友K:
工控追求讲的很对,就是产生了涡流了

楼主:
谢谢各位的宝贵意思,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谢谢大家

网友L:
电缆质量有问题,线阻过大

网友M:
电能作用在钢管上了 你那个钢管不发热吗 不会产生涡流吗 三相同穿一根钢管

网友N:
是的了如果不是同入一条铁管的话会产生涡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