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V300iS5-4U(LG 30KW)变频器故障

楼主(2008-03-26):
求助:那位朋友能告诉我,SV300iS5-4U(LG 30KW)变频器开关电源位置D7和D31的管子是什么型号,能用什么管子代替?谢谢!

开机显示黄屏,电源电压普遍偏低是什么原因?(5V只有4。5V左右,24V---21V左右,15V---14V左右)。开机有时无显示(5V不不稳定)。

网友A:
关注中
期待高手指点

楼主:
那位大侠帮助解决一下!

请问那位朋友有SV300iS5-4U(LG 30KW)的驱动板!

楼主:
修不好,买一块算了!

网友B:
关注中,开关电源杂诊,怎么无人解答!!

网友C:
LG维修站  江工  13681488257
有配件出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