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请教简单的脉冲输出

楼主(2008-03-26):
我使用的是S7-200系列的PLC,想让其在一秒钟内输出一队不多于500个的脉冲信号,想请教一下,用什么方法实现比较简便?

网友A:
有指令,记得是PLS吗.

网友B:
直接试着按手册做就好啦

网友C:
用晶体管输出型的;

楼主:
用PLS指令输出是需要和别的指令配合使用的,有简单点的实例程序吗?不需要位控类型的,只要输出固定的一串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