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电专业词汇

楼主(2008-03-26):
3-Car Unit  三车组
Absolute Block  绝对闭塞
Addressable Fire Monitor System  可寻址火灾监视系统
Air Break Switch  空断开关
Air Filter  空气过滤器
Aplha-Numeric  字数组
American Public Transit Association  美国大众运输协会
Amplitude Modulation  调幅
Angle of Inclination  倾斜角度
Apparatus Dew Point Temperature  设备露点温度
Approach Distance  接近距离
Approach Lock  接近锁定
ARC  电弧
Aspect  号志显示
Assembly  总成
Automatic Train Control (ATC) Dynamic  列车自动控制动态验收测试
Acceptance Tests  收测试
Automatic Train Protection (ATC)Speed Limit 列车自动保护速限
Audible Cab Indicator  驾驶室音响示警器
Audio Frequency Track Circuit  音频轨道电路
Automatic Block  自动闭塞
Automatic Fare Collection(AFC) System  自动收费系统
Automatic Gate  自动闸门
Automatic Sprinkle System  自动撒水系统
Automatic Ticket Issuing Machine (ATIM)  自动售票机
Back Contact  后(背)触点
Back Layering  回流层现象
Background Plate  背景板(灯示号志)
Ballast Impedance  道碴阻抗
Baseline  基准线
Battery/Electric Locomotive  电力电瓶双电源机车头
Bearing Detector  轴承侦测器
Berth  列车停车位
Blacklist  作废车票(黑名单)
Blocking  闭塞
Bogie Washer  转向架清洗设备
Bolster Bogie  有承梁转向架
Bolsterless Bogie  无承梁转向架
Bonus Last Ride  最后旅程优待
Bottom Runby  下行距离
Bulk Supply Substation (BSS)  主变电站
Buzzer  蜂鸣器
Cab  驾驶室
Cab Heater  驾驶室加温器
Cab Signal  驾驶室号志
Camera Singal  影像信号
Car Body  车体
Cash and Ticket Trolley  现金及车票手推车
Cash Counting and bagging Equipment  钱币计数及袋装设备
Channel  信道(频道)
Chimmey Effect  烟囱效应
Circuit Breaker  断路器
Civil Speed Limit  轨道速限
Clear (Free)  开通
Closed System  闭合式系统
Clsed Type Track Circuit  闭路式轨道电路
Closed-Loop Design Principle  闭路设计原理
Code  代码(编码)
Comb Plate  梳板
Comfort Chart  舒适图
Condenser  凝结器
Conflicting Routes  路径冲突
Console  控制抬
Cooling and Dehumidifying Coil  冷却除湿盘管
Cooling Tower  冷却塔
Corona  电晕
Correspondence Proving  照应确认
Coupler  连结器
Cowcatcher (Pilot)  排障器
Crossbond  跨接联轨线
Crosstalk  串音
Current Collecting Device  集电装置
Current Collecting Methods  集电方式
Damper  避震器
Dead Section  盲段
Deadman Feature  无人保护装置
Derailer  脱轨器
Design Condition  设计状态
Diese-Electric Locomotive  柴油电力机车头
Diese-Hydraulic Locomotive  柴油液动机车头
Disc Brake  碟式剎车
Dist

网友A:
还以为是 专业词汇的解释的 有点失望呢

网友B:
谢谢 有一些我用得到

网友C(2011-12-05):
奥巴马致电巴总统 未道歉辩称空袭巴哨所非蓄意在北约空袭巴基斯坦哨所并炸死24名巴方士兵事件发生8天之后,美国总统奥巴马4日致电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就巴国士兵的死亡表示哀悼,但他对这起悲剧性的事件仅表示“遗憾”,并未作出正式道歉。  白宫4日发布声明称,奥巴马总统当天早些时候致电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表达慰问,他明确表明这起“令人遗憾的事件”并非对巴基斯坦的“蓄意攻击”,他重申美国将对这起事件进行全面调查的坚定承诺。  白宫还表示,两位领导人在电话中重申了对美巴关系的承诺,而两国关系对彼此的安全至关重要,双方还同意继续保持密切的联系。 电缆浮球液位开关 小型浮球液位开关 连杆浮球液位开关 侧装浮球液位开关 浮球液位开关 浮球开关 投入式液位变送器 阻旋式料位计 阻旋式料位开关 阻旋物位开关 音叉开关 液位计 浮球液位计 磁翻板液位计 流动开关 UQK液位开关 气动敲击锤 超声波液位开关 压力液位变送器 磁致伸缩液位变送器 料位计 料位开关 阻旋料位计 电容式液位计 投入式液位计 侧装浮球开关 雷达液位计 液位变送器 浮球连续式液位计 上海液位开关 投入式液位开关 电容式液位开关 射频导纳液位计 射频导纳料位开关 射频导纳料位计 射频电容液位计 射频导纳液位开关 射频电容料位计 静压式液位计 超声波液位计价格 射频电容料位开关 射频电容液位开关 浮球式液位开关 液位开关等等产品 浮球连续式液位变送器 压力变送器 超声波液位计 音叉液位开关 空气锤 3051压力变送器 上海压力变送器 herve leger herve leger sale herve leger dresses herves leger herve leger herve leger dress herve leger dresses herve leger sale herve leger on sale herve leger sales herve leger herve leger dresses herve leger dress herve leger sale herve leger on sale英文,美国 herve leger dresses for sale shanghai escort massage shanghai shanghai massage massage in shanghai shanghai escort massage shanghai shanghai mass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