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级电工技能鉴定考核试题库

楼主(2008-03-26):
一、是非题

1 、指示仪表不仅能直接测量电磁量,而且还可以与各种传感器相配合,进行温度、压力、流量等非电量的测量。(√)

2 、电动系仪表除可以做成交直流两用及准确度较高的电流表、电压表外,还可以做成功率表、频率表和相位表。(√)

3 、准确度为 1.5 级的仪表,测量的基本误差为± 3% 。(×)

4 、要直接测量电路中电流的平均值,可选用电磁系仪表。(×)

5 、电压表的附加电阻除可扩大量程外,还起到温度补偿作用。(√)

6 、电压互感器二次绕组不允许开路,电流互感器二次绕组不允许短路。(×)

7 、直流电流表可以用于交流电路。(×)

8 、钳形电流表可做成既能测交流电流,也能测量直流电流。(√)

9 、使用万用表测量电阻,每换一次欧姆档都要把指针调令一次。(√)

10 、测量交流电路和有功电能时,因是交流电,故其电压线圈、电流线圈和各两个端可任意接在线路上。(×)

11 、用两只单相电能表测量三相三线有功负载电能时,出现有一个表反转,这肯定是接线错误。(×)

12 、电动系功率表的电流线圈接反会造成指针反偏转,但若同时把电压线圈也反接,则可正常运行。      (×)

13 、电磁系仪表的抗外磁场干扰能力比磁电系仪表强。(×)

14 、电动系相位表没有产生反作用力矩的游丝,所以仪表在未接入电路前,其指针可以停止在刻度盘的任何位置上。(√)

15 、按仪表对电场或外界磁场的防御能力,分为Ⅰ、Ⅱ、Ⅲ、Ⅳ四级。Ⅱ级仪表在外磁场或外电场的影响下,允许其指示值改变± 1% 。(√)

16 、测量电流的电流表内阻越大越好。(×)

17 、不可用万用表欧姆档直接测量微安表、检流计或标准电池的内阻。(√)

18 、无论是测直流电或交流电,验电器的氖灯炮发光情况是一样的。(×)

19 、装有氖灯泡的低压验电器可以区分火线(相线)和地线,也可以验出交流电或直流电;数字显示低压验电器除了能检验带电体有无电外,还能寻找导线的断线处。(√)

20 、剥线钳可用于剥除芯线载面积为 6mm2 以下的塑料线或橡胶线的绝缘层,故应有直径 6mm 及以下的切口。(×)

21 、电烙铁的保护接线端可以接线,也可不接线。(×)

22 、手动油压接线钳可以用来压接截面为 16~240mm2 的铜、铝导线。(√)

23 、装接地线时,应先装三相线路端,然后装接地端;拆时相反,先拆接地端,后拆三相线路端。(×)

24 、电焊机的一、二次接线长度均不宜超过 20m 。(×)

25 、交流电流表和电压表所指示的都是有效值。(√)

26 、绝缘靴也可作耐酸、碱、耐油靴使用。(×)

27 、铜有良好的导电、导热性能,机械强度高,但在测试较高时易被氧化,熔化时间短,宜作快速熔体,保护晶体管。(×)

28 、熔点低、熔化时间长的金属材料锡和铅,适宜作高压熔断器熔体。(×)

29 、强电用的触点和弱电用的触点,性能要求是相同的,所用材料也相同。(×)

30 、用作传感器、扬声器和微波器件的铝镍钴材料是永磁材料,能在一定的空间内提供恒定的磁场。(√)

31 、铝导线联接时,不能像铜导线那样用缠绕法或绞接法,只是因为铝导线机械强度差。(×)

32 、导线的安全载流量,在不同环境温度下,应有不同数值,环境温度越高,安全载流量越大。(×)

33 、钢心铝绞线在通过交流电时,由于交流电的集肤效应,电流实际只从铝线中流过,故其有效截面积只是铝线部分面积。(√)

34 、土壤的热阻系数,将影响埋设电缆的散热,因而影响电缆的安全载流量。热阻系数越大,电缆的安全载流量越大。(×)

35 、电缆管( TC )和管壁较薄,其标称直径是指其内径。(×)

36 、裸导线在室内敷设高度必须在 3.5m 以上,低于 3.5m 不许架设。(×)

37 、导线敷设在吊顶或天棚内,可不穿管保护。(×)

38 、电缆短、牵引力小时,可用牵引头让线心承受拉力;当牵引力大时,可用钢丝套牵引。(×)

39 、所有穿管线路,管内接头不得多于 1 个。(×)

40 、电缆线芯有时压制圆形、半圆形、扇形等形状,这是为了缩小电缆外形尺寸,节约原材料。(√)

41 、电缆的保护层是保护电缆缆芯导体的。(×)

42 、电缆在搬动中,电缆线盘应平放在汽车上,以便固定。(×)

43 、纸绝缘电缆中,绕包型电缆较分相铅包型电缆的工作电压为高。(×)

44 、中、低压聚氯乙烯电缆、聚乙烯电缆和交联聚乙烯电缆,一般也与纸绝缘电缆一样,有一个完全密封的金属护套。(×)

45 、电缆在运行中,只要监视其负荷不要超过允许值,不必监测电缆的温度,因为这两都是一致的。      (×)

46 、电缆在锯钢甲时的工艺是先用直径为 2.0mm 铜绕绑 3~4 匝将钢甲绑紧,铜线的缠绕方向应与钢甲缠绕方面相反。(×)

47 、变电所停电时,先拉隔离开关,后切断断路器。(×)

48 、高压隔离开关在运行中,若发现绝缘子表面严重放电或绝缘子破裂,应立即将高压隔离开关分断,退出运行。(×)

49 、高压负荷开关有灭弧装置,可以断开短路电流。(×)

50 、更换熔断器的管内石英砂时,石英砂颗粒大小都   一样。(×)

51 、备用变压器平时也应将轻气体继电器接入信号电路。(√)

52 、无载调压变压器,在变换分接头开关后,应测量各相绕组直流电阻,每相直流电阻差值不大于三相中最小值的 10% 为合格。(×)

53 、通常并联电容器组在切断电路后,通过电压互感器或放电灯泡自行放电,故变电所停电后不必再进行人工放电而可以进行检修工作。(×)

54 、蓄电池组在使用一段时间后,发现有的蓄电池电压已很低,多数电池电压仍较高,则可继续使用。(×)

55 、电磁型过电流继电器是瞬间动作的,常用于线路和设备的过电流保护或速断保护。(√)

56 、感应型过流继电器的动作时限与流过的电流平方成正比。(×)

57 、气体(瓦斯)保护既能反映变压器油箱内部的各种类型的故障,也能反映油箱外部的一些故障。(×)

58 、电流互感器的一次电流取决于二次电流,二次电流大,一次电流也变大。(×)

59 、更换高压熔断器的熔体,可用焊有锡或铅球的铜或银丝,也可用铅锡合金或银丝,也可用铅锡合金或锌制的熔体。(×)

60 、电压互感器在运行使用时,其注油塞应拧紧。(×)

61 、真空断路器适用于 35kV 及以下的户内变电所和工矿企业中要求频繁操作的场合和故障较多的配电系统,特别适合于开断容性负载电流。其运行维护简单、噪声小。(√)&

网友A:
不错,学习一下基础知识!请问楼主,还有吗?

网友B:
很有用

希望多发点

非常感谢

网友C:
不错,学习一下基础知识!

网友D:
真的不错还有吗 再来点

网友E:
什么样条件的人群可以考初级啊    好像初级都不用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