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模拟电位器的VRRD 与 VRSC的用法

楼主(2008-03-26):
各位高手:
有谁用过VRRD 与 VRSC啊?究竟该如何应用?接线如何接应用领域在什么地方,谢谢!

网友A:
不需要接线,直接读取使用。
可以用在设定参数,如延时时间等场合

网友B:
SIEMENS S7-200 PLC也有这个功能,我觉得应该一样。应该是有一个寄存器和电位器相对应的,只要读寄存器的内容就可以了。

网友C:
我在用OMRON的时候就是直接读他里面的寄存器的,很方便,不过调整那个刻度有些不方便,因为要打开控制柜调整,不知道哪位有更方便的调整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