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的操作员站和控制器不通讯怎么办??

楼主(2008-03-26):
ABB的操作员站和控制器不通讯怎么办

网友A:
检查网络,水晶头,网线,HUB,

网友B:
重新将程序下载到控制器里前提是:  下面引用由gkong在 2008-3-26 10:27:00 发表的内容:
  检查网络,水晶头,网线,HUB,
--------------------------------------------------------------------------------------------

网友C:
将工程师站的ABB Industrial IT Data目录复制到操作员站,看OPCSERVER是否联系上.一般可解决问题.

水晶头,网线,HUB不易坏的

网友D:
先查看硬件接线,然后再查看软件设置。

网友E(2008-05-05):
检查完以上问题后还要看一看是否存在操作站上ID与控制器上ID的IP地址是否一致的问题,这种现象适用于ABB的FREELANCE2000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