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不平衡电流对差动保护影响

楼主(2008-03-26):
1 差动保护原理简述

      变压器差动保护作为变压器的主保护,目前电网中的110 kV变压器的差动保护大多采用由多微机实现的比率差动保护。之所以采用比率制动特性,是为了防止区外故障引起不平衡的差动电流造成保护误动。由多微机实现的比率差动保护的动作特性如图1所示。

      差动保护动作电流为Id,制动电流为Ir,差动保护电流启动值为Icdqp,比率差动制动系数为Kbl,变压器的额定电流为Ie,图中的阴影部分为保护动作区。如图2所示,输入变压器的电流:I1,I2,I3,由(I1 + I2 + I3)构成变压器的差动电流,即Id = (I1 + I2 + I3)作为差动继电器的动作量。在正常运行或外部故障时,在继电器中电流Id在理想状态下等于零,因此差动保护不动作。然而,由于变压器实际运行中引起的种种不平衡电流,使得差动继电器的动作电流增大,从而降低了保护的灵敏度。

      2 产生不平衡电流的原因

     不平衡电流的产生有稳态和暂态两方面。

     稳态情况下不平衡电流:

    ·变压器各侧绕组接线方式不同;
    ·变压器各侧电流互感器的型号和变比不相同,实际的电流互感器变比和计算变比不相同;
    ·带负荷调分接头引起变压器变比的改变。

    暂态情况下不平衡的电流:

   ·变压器空载投入电源时或外部故障切除,电压恢复时产生的励磁涌流。
   ·短路电流的非周期分量主要为电流互感器的励磁涌流,使其铁芯饱和,误差增大而引起不平衡电流。

     3 不平衡电流的影响及相应的防范措施

     变压器差动保护的不平衡电流直接影响到差动保护的选择性、速动性、灵敏性和可靠性。故此,分析其影响并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对提高变压器差动保护性能是十分重要的。

      3.1 变压器高低压侧绕组接线方式不同的影响及其防范措施

      变压器接线组别对差动保护的影响。如Yy0接线的变压器,因为一二次绕组对应相的电压同相位,所以一二次两侧对应相的相位几乎完全相同。但当变压器采用Yd11接线时,因为三角形接线侧的线电压,在相位上相差30°,所以其对应相的电流相位关系也相差30°,即三角形侧电流比星形侧的同一相电流,在相位上超前30°,因此即使变压器两侧电流互感器二次电流的数值相等,在差动保护回路中就会出现不平衡电流。

      变压器接线组别影响的防范措施。消除由变压器Yd11接线而引起的不平衡电流的措施,采用相位补偿法,也就是通常所说的Y/△转换。即将变压器星形侧的电流互感器二次侧接成三角形,而将变压器三角形侧的电流互感器二次侧接成星形,从而把电流互感器二次电流的相位校正过来。

      对于由多微机实现的变压器差动保护,由于软件计算的灵活性,允许变压器的各侧互感器二次侧都按Y型接线,在进行差动计算时由软件对变压器Y型侧电流进行相位校准及电流补偿。即Y/△转换可由程序软件实现。整定人员可以通过对接线方式定值的整定来选择是否需要进行Y/△转换。

      3.2 电流互感器型号和变比不相同的影响及其防范措施

      由于变压器各侧额定电压不同,装设在各侧的电流互感器型号也就不同,所以饱和特性和励磁电流(归算到同一侧)也不相同。因此,在外部短路时也会引起较大的不平衡电流,对这种情况可以采用适当增大保护动作电流的办法来解决。

      另一方面,由于电流互感器都是标准化的定型产品,所以实际选用的变比,与计算变比不可能完全一致,而且变压器的变比也不可能完全相同,这是在差动保护回路中引起不平衡电流的又一原因。这种由于变比选择不合适而引起的不平衡电流,可利用磁平衡原理在差动继电器中设置平衡线圈加以消除。一般平衡线圈接于保护臂电流小的一侧,因为平衡线圈和差动线圈共同绕在继电器的中间磁柱上,适当选择平衡线圈的匝数,使它产生的磁势与差流在差动线圈中产生的磁势相抵消,这样,在二次绕阻就不会感应电势了,流经差动继电器的执行元件的电流为0。但接线时要注意极性,应使小电流在平衡线圈的差流在差动线圈中产生的磁势相反。

      对于由多微机实现的变压器差动保护,这部分功能也可以由程序软件来实现,即通过调整平衡系数Kb来控制。具体计算时,只需根据变压器各侧一次额定电流、差动互感器变比求出电流平衡调整系数Kb,将Kb值当作定值输入微机保护,由保护软件实现电流自动平衡调整,消除不平衡电流。

      3.3 在运行中改变分接头的影响及其防范措施

      电力系统在运行中,通常利用调节变压器分接头的方法来维持电网的电压水平。改变变压器分接头,也就改变了变压器的变比。但差动保护中电流互感器变比的选择以及差动继电器平衡线圈已经确定,当变压器分接头改变时,差动回路原先的平衡被破坏了,即出现了新的不平衡电流Ibp,Ibp与一次电流Idmax成正比,即

      Ibp =±dU·Idmax/Kn

      式中 ±△U——调压分接头相对于额定抽头位置的最大变化范围;

   Idmax——通过调压侧的最大外部故障电流。

      为了消除这一不平衡电流的影响,在整定保护的动作电流时应给予相应的考虑,即提高保护的动作整定值。

      3.4 变压器励磁涌流的影响及其防范措施

      变压器的励磁涌流对差动保护的影响。变压器的高、低压侧是通过电磁联系的,故励磁涌流仅存在于电源的一侧,它通过电流互感器构成差动回路中不平衡电流的一部分。在正常运行情况下,其值很小,一般不超过变压器额定电流的3%~5%。当外部发生短路故障时,由于电源侧母线电压降低,励磁电流就更小,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一般可以不必考虑不平衡电流对差动保护的影响。但在变压器空载投入电源或外部故障切除后,电压恢复过程中,由于变压器铁芯中的磁通急剧增大,使铁芯瞬间饱和,这将产生很大的冲击励磁电流——励磁涌流。由于励磁涌流具有很大的数值和非周期分量,故对变压器的差动保护有很大的影响。励磁涌流的主要特点如下:

      ·励磁涌流的数值大。变压器空载投入时,变压器的励磁涌流可达到变压器额定电流的6~8倍,即Ily = (6~8)Ie。励磁涌流对于额定电流幅值的倍数与变压器容量的关系是,容量越大,变压器的涌流倍数越小。

  &nb

网友A:
学习了,有图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