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串口多设备问题

楼主(2008-03-26):
有两个串口设备一个是MODBUS-ASCII,一个是MODBUS-RTU.想通过一个宏电DTU和组态王通信
现在组态王不支持一个串口连接两个不同设备.还有什么高招,能解决我这问题 酬金可谈
QQ:426385992 13359231013

网友A:
一个是MODBUS-ASCII 偶效验
一个是MODBUS-RTU 无效验
同样的一个串口也不可能同时支持2种校验方式。
除非是自己写程序,分时读取数据,不同时段用不同方式打开串口读取数据,在关闭串口。另一时段在用另一种方式打开串口读取数据,在关闭串口。
用组态软件是不可以一个串口用2种格式打开的。

楼主:
有两个串口设备一个是MODBUS-ASCII偶效验,一个是MODBUS-RTU无效验.想通过一个DTU和组态王通信
现在组态王不支持一个串口连接两个不同设备.组态王以前连接着20个DTU用的是组态王虚拟串口UDP。
现在能不能利用串口转发工具,把DTU转成两个虚拟串口,一个串口支持偶效验,一个支持无效验。
把组态王的两个设备的驱动分别指向这两个虚拟串口。这样可以吗 ?

网友A:
"串口转发工具 "这个东西没用过,不过听你这么说应该有点道理,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