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机床系统故障

楼主(2008-03-26):
数控机床手动运行下,设定S600(主轴速度600转/min),实际主轴运行速度为1800,请问故障出在何处

楼主:
已经断定问题出在系统上(另一台机床的系统换上后正常),有没有人见过具体是什么故障,系统型号为GSK928TE

网友A:
编码器。测速系统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