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助,PC和PLC通讯

楼主(2008-03-26):
各位朋友好,S7-200和PC的通讯的流程应该怎么走的?实时通讯哦,比如,我现在要吧实时采集的数据传输到PLC里面
我需要一条PC/PPI 电缆和一个组态软件吗?万分感谢!

网友:
把实时采集的数据传输到PC里面需要一条PC/PPI 电缆和一个组态软件。

楼主:
谢谢SIREN!
就只是需要一条PC/PPI和一个组态软件...不需要另加什么模块了吗?
谢谢!

网友A:
不要加了。

网友B:
如果是长距离的话,可以通过OPC来采集,但不需要PC/PPI了,一跟2芯线+232转485的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siren 和水若云两位朋友!
是这样的,我要把软件里面计算好的数值 这个数值是1,2,3,4四个值,比如,我现在要把1发到堆栈A中,2发到堆栈A和B中,3发到堆栈A,B,C中,4发到堆栈A,B,C,D中。这个要用到哪几个指令呢?
PC和PPI通过组态的通讯能做到这样吗?谢谢!

楼主:
怎样叫做S7-200 DC传感器电源不要和外部24VDC电源采用并联连接哦?

网友C:
OLC、PC、OC/PPI电缆、STEP 7-MicroWIN软件

网友C:
pLC、PC、OC/PPI电缆、STEP 7-MicroWIN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