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 培 训 教 材(编程器的使用)

楼主(2008-03-26):
 PLC 培 训 教 材
编程器的使用
可与CPM1A配合使用的编程器为CQM1—PRO01或C200H—PRO27,两种编程器基本相同。
一、编程器的面板及功能
  1、编程器的面板
编程器的模式:编程器共有三个模式供选择
编程(PROGAM)模式——CPM1A处于停止状态,此时可以进行用户程序的写入、修改、清除内存,以及程序检查等针对程序的操作。
监视(MONITOR)模式——CPM1A处于运行状态,输入输出的处理同运行模式一样。在这种模式下可实现CPM1A的运行状态的监视,接点强制ON/OFF及定时器/计数器的设定值/当前值的修改,通道数据当前值的个修改等等。主要用于系统试运行调整。
运行(RUN)模式——用于CPM1A的运行状态。这种模式下,可进行CPM1A的运行监视,但不能用编程器来修改接点的强制ON/OFF及定时器/计数器的设定值/当前值。
*当CPM1A上不加编程器时,通电后PLC自动处于RUN运行状态下;当PLC上加有编程器时,PLC的工作方式取决于编程器上的工作方式选择开关的位置。

                MONITOR
      RUN       PROGRAM

FUN功能键 SFT基本指令键 NOT基本指令键 SHIFT上档键与上档功能的键形成上档功能
AND基本指令键 OR基本指令键 CNT基本指令键 TR数据区键 *EM 数据区键
LR
AR数据区键
ER

LD 基本指令键 OUT基本指令键 TIM基本指令键 EM数据区键
DM
CH  数据区键
*DM
CONT数据区键

7 8 9 EXT外引键,磁带机
存储 CHG修改键T/C当前
值修改.DM内容修改 SRCH检索键,检索
指令或位的位置
4 5 6 SET调试时强制ON DEL删除指令键 MONTR监控键,监控通道或位状态
1 2 3 RESET调试时强OFF INS插入指令键    地址增加键

0 CLR清除键 VER校难磁带机程序键 WRITE写入键,输入指令或数据    地址减少键

2、编程器的功能
名       称                                  功      能
1 内存清除 用户程序、PLC系统设定、各继电器、T/C、DM的数据清除
2 地址建立 在进行程序输入、读出、插入、删除等操作时,建立程序存储器地址
3 程序输入 进行程序的输入、指令的修改和设定值修改等操作
4 程序读出 读出程序存储器的内容,在运行、监控方式下可读出触点的通断状态
5 程序检查 确认程序的内容是否符合编程规则,程序中有错时,出错的地址及内容将显示出来
6 指令检索 检索程序中的指令
7 触点检索 检索程序中指定的各继电器、定时器/计数器的触点
8 指令插入 在原有程序中间插入指令程序
9 指令删除 在原有程序中删除部分指令程序
10 位、数、字监视 监视继电器、定时器、计数器、数据存储器的数据内容
11 多点监视 同时进行6点或通道的监视。显示器上每次只能显示3点
12 微分监视 检测某触点的OFF    ON时的边沿状态
13 二进制监视 各继电器、数据存储器以通道为单位的监视,显示以二进制16位形式
14 3字监视 连续的3个通道同时监视
15 带符号10进制监视 把通道内的以2的补码表示的16进制数变换为带符号的10进制数显示出来
16 无符号10进制监视 把通道内的16进制数变换为不带符号的10进制数显示出来
17 3字数据修改 汇总修改连续的3个通道数据
18 修改T/C的设定值1 修改定时器/计数器的设定值
19 修改T/C的设定值2 以微调方式修改定时器/计数器的设定值
20 修改当前值1 修改16进制4桁、10进制4桁数据的当前值
21 修改当前值2 把通道数据修改为二进制16位数据
22 修改当前值3 将正监视通道的10进制值改变为-32767~32767范围内带符号10进制数。指定通道的内容自动变换为带符号的16进制数(2进制补码形式)
23 修改当前值4 将正监视通道的10进制值改变为0~65535范围内无符号10进制数。改变为16进制数据是自动进行的
24 强制置位/复位 将继电器、定时器/计数器的触点强制为ON(置位)/OFF(复位)
25 清除强制置位/复位 恢复被强制置位/复位的所有触点的状态
26 读出扫描时间 显示执行程序的平均扫描时间
27 读出/清除故障及提示信息 读出发生故障以及提示信息。清除故障提示信息。
28 蜂鸣器声音开/关切换 切换按编程器键时蜂鸣器的声音开关
29 16进制与ASCII码显示转换 对数据存储器进行监视时,4位16进制的显示形式与字母的显示形式之间来回转换
二、编程器的使用
PLC接通电源后,编程器上显示出PASSWORD“口令”字样,按CLR   MONTR键后,该口令消失,再次按下CLR键,屏幕上显示出地址0000,然后方可进行各项操作。
1、 内存清除
清除内存操作必须在PROGRAM模式下进行。
  1>、内存全清除
将存储器中的程序、继电器、定时器/计数器、数据存储器中的数据全部清除。依次按清除CLR      置位SET    反NOT  复位RESET         监控MONTR键。按MONTR键前,显示屏幕上有提示用户全清除字样00000 MEMORY CLR ?
HR  CNT  DM
 2>、部分清除
用户若需要保留指定地址之前的程序或有HR、CNT、DM的内容需保留时,在以上所讲的提示字样时,不要直接按MONTR键,而按下保留程序段的最后程序地址及所要保留的区域(HR、DM或CNT)后再按下MONTR键,操作应满足了用户的保留需求,只清除了需要清除的部分。
2、 地址建立
在任何一个模式下,PLC通电后按完CLR    MONTR    CLR键后,屏幕上立即
显示出地址00000,若要把地址改建于01000,此时,只需在键盘上按下01000五位数字即可,若要显示该地址的程序内容,需再按一次    键或     键。
3、 程序输入
在PROGRAM状态下可以进行程序的写入、指令修改,设定值的变更等操作。使
用指令键和数字键即可输入指令,每输入一条指令或一个数据后,都需按一次WRITE键,此时地址自动加1,显示下一个地址的指令内容。
如果指令是带有多个操作数的,当输入指令后按WRITE键后,地址不加1,显
示器上显示下一个字节的内容,输入完毕后再按WRITE键,程序地址方加1。
  当输入的指令是微分型指令时,输入指令后(双字节指令在输入操作数之前)按下NOT键显示屏幕上表示微分的@就显示出来,若指令是正常扫描指令,则再按一次NOT键 ,即返回到正常扫描型。
应用指令写入在按过功能键FUN后再用数字键指定该应用指令的FUN NO(功能码),之后再按WRITE键即可写入。
① 写入16进制、BCD码常数时按CONT/#键,直接按数字键后,按WRITE键写入;
② 而要写入通道地址时,直接按数字键后按WRITE键即写入;
③ 要用无符号的10进制数输入最初的设定值,操作次序按CONT/

网友A:
要培训PLC,看www.dglongfeng.com.cn

0769-823817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