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 CPM1,2A的位保持

楼主(2008-03-26):
CPM1,2A的SR25211,25212有着下面图片描述的特殊作用,经实验有以下补充说明:
1. SR25211即使设置为ON,并在PLC系统设置中设置了掉电后保持该位状态,如果PLC掉电再上电强制位的状态仍然会清除掉;此外PLC在通电状态下从编程(PROGRAM)或监视(MONITOR)状态并且在这两种状态下有强制位,在转入运行
(RUN)状态后强制位的状态也会清除掉.强制位状态的保持(SR25211为ON时)只存在于编程和监视状态切换时.
2. SR25212设置为ON,并在PLC系统设置中设置了掉电后保持该位状态,如果PLC掉电再上电此时会有一个特殊的特性:PLC的IR和LR区的位状态会接续断电前的状态---即掉电保持HR区类似的特性.
3. 如果不在PLC系统设置中设置掉电后保持SR25211,25212位状态,PLC掉电再上电这两个位的状态会被自动清除为OFF状态,即使在断电前被设置为ON状态.但要注意的是SR25211,SR25212的状态是由后备电容保持的(CPM1A,CPM2C)如果PLC断电时间较长的话就算在PLC系统设置中设置了掉电后保持仍有可能状态丢失导致不可预测的状态,所以1,2描述的特性要慎用.

楼主:
PLC的系统设置关于位保持标志的保持特性在DM6601中进行设定,下面这张图片进行了详细的描述

楼主:
找到中文的了,发上来对照一下!

网友A:
看不到图片

楼主:
怎么我发的图片不见了?

网友B:
没有看到你门的图片啊!

楼主:
都是改版惹的祸,呵呵......

楼主(2008-07-18):
复习一下!

网友C:
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资料讲的蛮清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