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

楼主(2008-03-26):
先来个例子,行车一类的机械有很多都是双电机带动的。如果一台比另一台慢或快,那就会脱轨,也可以说会转弯了。那如何才可以保证电机以及传动装置的一致呢。我想到的办法是
1。先测得电机的转速,因为它的反应快能及时控制。
2对比两台电机的转速,这里用什么办法好我也没想好,嗨嗨!!
3根据设定电机的转速差来决定电机是否继续转动。我再来说说原因:
选择电机间转速差来控制是因为电机不管转动与否,或两台电机输出是否一致都能反应出来。
至于用什么器件来实现我也不太知道,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一起来探讨。

网友A:
功率多大的电机?

网友B:
一台变频同时控制这两台电机

网友C:
楼主你是交流电机还是直流电机?
是交流的话用同一台变频器控制即可,是直流的话你用直流调速系统精确控制不就完了.

网友D:
好象讨论过这个哈

网友E:
是用步进电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