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紧急求助:Proface的联网方案

楼主(2008-03-26):
我一个Proface的忠实用户,目前有一个项目,使用30台Pro-Face GP2500 (机器自带以太网口),希望使用通用组态软件,通过以太网口进行联网,实现设备的管控一体化的管理。需求比较简单,也合情合理,可以已经三个月时间了,就实现不了这个要求,多方咨询Proface 的技术人员,均不能得到一个满意,可行的方案?我相信肯定有很多专家,有Proface以太网很好的联网方案,特在次向各专家请教,希望能够得到大家的真诚的帮助,本人将不胜感激!

网友A:
控制器有多少?什么控制器?

楼主:
感谢您的关注!每台Pro-Face GP2500 配一台欧姆龙的PLC。

网友B:
目前刚做一个案子,是上位机通过以态网和8台人机联网的,收集数据后保存成EXECL的格式.不知道和你这个是不是一样.我客户的要求主要是采集下面的数据做保存,管理.不知道能不能帮到你!
不过你说的这个功能我觉得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可以加群 49642947 一起讨论讨论.
我的邮箱:linh8278@163.com

网友A:
不熟悉OMRON。
不知道他们的能否通过总线。
不行的话你就通过串口服务器上以太网。

楼主:
各位专家:
非常感谢!
我详细需求如何:
现场使用欧姆龙PLC,每个PLC配置一台GP2500作为实现人机交互,单台屏与PLC通过串口通讯没有任何问题。全厂共有30台同样的设备,为了集中管理30台设备的工作状态,每台设备的产量,工作效率和远程修改设备的参数,和统计全厂的生产报表等各种功能。需要通过以太网把30台屏连接起来,30台屏的数据要方便的和中心进行数据交换。中心站采用MCGS网络版组态软件,采用轮询的方式和每台屏进行数据查询.
为了方便中心站查询工作,每台屏作为一个设备从站(相当于一个设备)等待中心站的轮询。由于GP2500的以太网通讯不提供作为从站的通讯协议和驱动程序,想自己在GP2500编写一个从站的驱动程序,由找不到可以提供用户进行以太网驱动开发的开放接口。所以难度由此而产生。(中心站的组态软件可以根据Gp2500的从站驱动而编写驱动)
不知aaaaaaa专家的联网方案,是否按照这种思路实现的或者是有更好的思路,望专家指点迷津.

网友C:
占个位置,现在要出去一下,回来说一下。

网友C:
你可以用Pro-Server软件(GP专用);
上位机用VB编程。

网友D:
使用屏无法实现,改用PLC组网不也可以。

网友A:
开发驱动和用VB工作量都大。
最好就是用PLC联网。

楼主:
Pro-Server软件功能太简单了,实现不了客户的需求。

网友C:
哪个说Pro-Server功能太简单了?
我觉得Pro-server就可以满足你的要求了。

网友E:
真是浪费呀30台普偌菲斯 GP2500/你这个系统可以最少可剩下20个GP2500/就看你会不会GP编程了做上位机也不是问题呀

网友E:
不知你那是什么公司在那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