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Hitech PWS6600s与twido通讯问题

楼主(2008-03-26):
通讯问题
接线方式为:
PLC HMI
1 14
2 15
连接不上,请指导一下

网友A:
下面的图是HITECH和TWIDO连接外部设备的接线图。我没有连接过这两者,但这两个设备我都用过。图纸供参考。我的网站:www.plc.123ye.com。MSN:zyj6333@hotmail.com。
相互学习,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