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
西门子变频器F023,A022报警

楼主(2008-03-26):
今有185KW西门子变频器一台,现在是当频率上升到40HZ之后就报F023或A002;因没有故障代码表,所以请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A:
那个系列的,型号是什么?

网友B:
自己查矢量控制的说明书

网友C:
F023,过热。A002 SIMOLINK环不能启动

网友D:
www.shdongtong.cn 能给你帮助

网友E:
A022 是温度报警,查看风扇是否工作正常,变频温度异常,也许是感温传感器故障。

网友F:
给2楼:很讨厌“自己查矢量控制的说明书”之类的p话,知道就说,不知道就拉到,别总用这种p话敷衍别人。

网友G:
是变频器的温度报警,可以查看参数r833来看变频器检测到的温度,来判定是否是温度传感器的问题,同时还要检查一下风机是否工作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