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与S7-300如何通讯

楼主(2008-03-26):
采用组态王6.52做上位机,对西门子S7-PLC300进行通讯,采用CP5611通讯卡,Profibus做传输线!能相互传输数据。
要求:在上位机组态王界面上要反映PLC的运行情况和PLC控制现场的情况。比如十字路交通等,能在上位机上反映红绿灯的变化情况。
在组态王上该如何设置结构变量,通信后该如何取出对应的I/O变量 。
在STEP7上如何组态?在组态王地址帮助说要在STEP7 软件上设置SIMATIC PC Station(1),可设置好了后却不能下载在通讯卡上,何故?

网友A:
没用过组态王,但我想,它应该能够读取按位的I/O和byte或者word的I/O映像。

网友:
用MPI通讯在设定地址时指定好位置。比如PLC在MPI站是2号地址。CPU是在3好插槽。定义地址时用2.3。。建立变量就更简单了。不过要注意,浮点量是占4个字节。。。1个字站2个字节

网友B:
只能用mpi,其他的方式咨询客服一直没有答复,可能不能用。

楼主:
现在也只能自己去尝试了。也许会有一套好办法的,要不然别人开发组态王不就白费了。多谢各位!

网友C:
profibus dp应用起来很麻烦,初次使用建义用MPI

网友D:
先用MPI通讯定位,然后可以用以太网连接下n级.

网友E(2010-06-29):
用OPC 方式如何通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