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紧急求助F940-GOT问题!!!!

楼主(2008-03-26):
F940-GOT与FX2N-32MR连接后,触摸屏上的指示灯从关(白色)到开(红色)没有变化,请教高手主要是什么问题?
1 通信没有问题
2 是否与触摸屏或PLC内的相关设置有问题,但我检查了,设置应该是正确的。

网友A:
首先做一个数值的显示,先看看你指示灯的数值是否变化,如果变化则排除链接的问题。如果不是连接错误我估计你没有选中“调换”那个选项。

网友B:
可能是设置问题。

网友C:
编程时可能设的不对;

楼主:
谢谢大家,是我没有设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