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MT8000实用新功能--穿透功能

楼主(2008-03-26):
MT8000新增实用功能:穿透功能。
利用穿透功能,PC机上的plc软件通过MT8000触摸屏可以直接读取、监控到plc里的数据。
解决了以前每次要修改plc程序时都需要插拔线的不便问题。

实际操作,请到威纶网站www.weinview.cn下载最新版EB8000软件,测试穿透功能,感受MT8000给您带来的便捷服务。
如有不明之处,请咨询威纶技术支持!

网友A:
这确实是一种比较实用的功能。

网友B:
三菱的f940got和fx2n之间也可以这样。

楼主:
附录 穿透(Pass-through)通讯功能
MT8000所提供的穿透通讯功能允许PC上的应用程序透过HMI直接连结PLC,此时HMI所扮演的角色类似转接器(converter)。
数据来源端口(source COM port)是指MT8000与PC连接的端口,数据目标端口(destination COM port)是指MT8000与PLC连接的端口。在使用穿透功能时,需正确设定这两个端口的属性。
MT8000提供两种方式让使用者激活穿透功能。
1. 使用Project Manager开启穿透功能
2. 使用HMI的系统保留地址LW9901与LW9902设定数据来源端口与数据目标端口,即可激活穿透功能。
注意:当使用完穿透功能,需要点击“结束穿透通讯”来关闭穿透功能,此时人机才会重新开启和PLC的通讯。
A. 使用Project Manager开启穿透功能
可以使用Project Manager开启穿透功能设定页,参考下图:
下面说明穿透功能设定页的各项功能。
[HMI IP]
当使用Project Manager开启穿透功能时,需指定HMI的地址。
[读取HMI通讯参数设定]
此项功能用来读取HMI上数据来源端口与数据目标端口的各项设定值,这些设定值来自不同的系统保留地址,下面列出这些保留地址的详细内容。
数据来源与目标端口
LW9901 (数据来源端口)
0 : COM 1 1 : COM 2 2 : COM 3
LW9902 (数据目标端口)
0 : COM 1 1 : COM 2 2 : COM 3
COM 1设定值
LW9550 (通讯模式)
0 : RS232 1 : RS485/2W 2 : RS485/4W
LW9551 (波特率)
0 : 4800 1 : 9600 2 : 19200 3 : 38400
4 : 57600 5 : 115200
LW9552 (数据位)
7 : 7 bits 8 : 8 bits
LW9553 (校验位)
0 : none 1 : even 2 : odd
LW9554 (停止位)
1 : 1 bit 2 : 2 bits
COM 2设定值
LW9556 (波特率)
0 : 4800 1 : 9600 2 : 19200 3 : 38400
4 : 57600 5 : 115200
LW9557 (数据位)
7 : 7 bits 8 : 8 bits
LW9558 (校验位)
0 : none 1 : even 2 : odd
LW9559 (停止位)
1 : 1 bit 2 : 2 bits
COM 3设定值
LW9560 (通讯模式)
0 : RS232 1 : RS485/2W
LW9561 (波特率)
0 : 4800 1 : 9600 2 : 19200 3 : 38400
4 : 57600 5 : 115200
LW9562 (数据位)
7 : 7 bits 8 : 8 bits
LW9563 (校验位)
0 : none 1 : even 2 : odd
LW9564 (停止位)
1 : 1 bit 2 : 2 bits
下图显示在按下[读取HMI通讯参数设定]按钮后,穿透功能设定页将显示HMI目前的状态与各项设定值。
[HMI 工作模式]
显示当前HMI的工作模式。在未读取HMI的设定值前,所显示的HMI工作模式为“未知”。
在读取HMI的设定值后,工作模式如为“正常模式”,表示HMI处在正常通讯状态,不接受来自数据来源端口的任何数据。
若工作模式为“穿透模式”,表示HMI目前处在穿透模式状态,此时PC上的应用程序
可以透过数据来源端口直接控制连接在数据目标端口上的PLC。
[数据来源COM端口]、[数据目标COM端口]
用来显示与设定数据来源端口与数据目标端口的各项通讯参数。当用户使用[开始穿透通讯]激活穿透功能时,将使用[数据来源COM端口]、[数据目标COM端口]中所设定的内容,执行穿透功能。
通常[数据来源COM端口]与[数据目标COM端口]中的“波特率”、“数据位”、“校验位”、“停止位” 需设为相同。[数据来源COM端口]因为是连接到PC,通讯模式通常选择为“RS232”即可;[数据目标COM端口] 则是因为接到PLC,所以通讯模式需依照PLC的要求来决定,可以选择“RS232”、 “RS485 2W”或“RS485 4W”。
下图为连接SIEMENS S7/200时的设定内容,COM 2连接到PC,COM 1连接到PLC,此时PLC所使用的通讯参数为”9600, E, 8, 1”,PLC使用RS485 2W通讯模式。
[开始穿透通讯]
激活HMI的穿透功能,此时HMI的工作模式将被切换为“穿透模式” 。
[结束穿透通讯]
停止HMI的穿透功能,此时HMI的工作模式将被切换为“正常模式”。
B. 使用HMI的系统保留地址激活穿透功能
另一种激活HMI穿透功能的方式为直接更改HMI的系统保留地址 LW9901(数据来源端口)与LW9902(数据目标端口)。当LW9901与LW9902中的数据符合下列条件时,HMI将自动激活穿透功能:
a. LW9901与LW9902中的数据需为1或2或3(1、2、3分别表示为COM 1、COM 2、COM 3)。
b. LW9901与LW9902中的数据不可相同。
如有需要更改各串口的通讯参数,只需更改各参数相对应的系统保留地址中的数据,并对系统保留地址LB9030 、LB9031、LB9032送出ON的讯号,强置HMI使用这些新的设定即可。这些保留地址请参考前面的说明,其中:
LB9030:设定为ON,HMI将使用相关系统保留地址中的数据更新COM 1的通讯设定
LB9031:设定为ON,HMI将使用相关系统保留地址中的数据更新COM 2的通讯设定
LB9032:设定为ON,HMI将使用相关系统保留地址中的数据更新COM 3的通讯设定
如要关闭HMI的穿透功能,只需将LW9901与LW9902中的数据更改为非1, 2,3的数据及可(例如更改为0)。

网友C:
我不知道上面说的穿透功能,是触摸屏在运行,PLC也在运行,并且电脑能监控PLC程序里的地址变化情况,请楼主说具体点好嘛!是触摸屏,PLC,和PC机三方同时可以操作吗?还是要监控PLC程序需要断开触摸屏。谢谢楼主!

楼主:
PC 、屏与PLC三者的连接顺序:PC->屏->PLC.

当屏执行穿透功能时,相当于PC和PLC连接,屏的作用相当于转换器,PC可以对PLC读写程序;

当屏取消执行穿透功能,而是在正常模式时,则PC可以对屏读写程序,且屏同时也可以与PLC正常通讯,但此时PC不能对PLC读写程序了。

网友D(2008-04-30):
这个功能好啊,这个功能与屏的型号有关系吗?还是只要EB8000这个软件就行了.

网友E:
我有个问题!!!这屏和PLC正常通信了,那这EB8000这个软件就不可以监视PLC里面的数据了吗???

网友F:
这功能很实用,如果MT500也能加入这功能,那就更好了!

网友G(2009-07-17):
mt8000 USB下载线接线图(PC-MT8000).谢谢!

网友H:
        MT8000T、MT8000X、MT8000i系列触摸屏,允许PC上的应用程序透过HMI直接连接PLC。此时触摸屏相当于一个数据转接器,PC上的应用程序可以通过这个转接器对PLC程序进行读取、写入;监控PLC的数据以及相关PLC调试。

                                                                                                    广州惠控电机有限公司

                                                                                                    020-39966557/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