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求教:电梯是怎么用变频器或伺服产品控制的?

楼主(2008-03-26):
请教:谁做过电梯这种设备,不论是扶梯货梯还是客梯,能不能给我讲一下是怎么用变频器或伺服控制的。谢谢各位了!

网友A:
電梯行業我接觸過有兩種作法 有機房為變頻加編碼器(耐震) 無機房使用同步扭力電機帶編碼器 兩者屬不同規格編碼器 電梯事關安全 多有特定廠家配合

网友B:
客梯扶梯我都做过。现在大多数都是用的变频,常用是安川G7的。加个编码器,在加两块卡。然后通过PLC控制就行了控制上没什么难的,只是对变频的要求高,低速时要输出大扭力要稳定。

楼主:
之前用听别人说用变频器加PG卡也可以。不知道稳定性怎么样。还有,如果想往在电梯行业发展要不要什么认证一类的东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