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s1711配方下载问题

楼主(2008-03-26):
各位大侠:
 小弟想从原来的PWS1711里面下载配方到自己电脑,安照说明书做了个25PIN的电缆,用ADP606使用版,为什么老是出现通信超时。用COM2端口,SW7拨到ON的位置。烦请高手回个。。。。

网友A:
小弟新手一个,你加我QQ,我们讨论讨论,看能不能解决

QQ444157998

网友B(2008-06-29):
等待高手指点,我也是碰到一样的问题

网友C:
你是用软体通讯协议,还是硬件的

网友D:
可能是电缆或软件使用上的问题;

网友E:
下载程序的时候,把屏断电在上电,看看可以把

网友F:
   用ADP3才行

网友G:
1711的屏在ADP6里面不支持该系列,还是用ADP3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