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Schneider)PLC
上位机如何显示程序中某步序运行的时间

楼主(2008-03-26):
上位机如何显示程序中某步序运行的时间?就是说我要对某一步序进行运行时间设定,并且画面上还要有实际运行的时间显示,我不知道用什么功能块能实现上位机的时间显示,TON的可以么?

网友A:
显示应该能用ton做出来,但是应该不能设定运行时间吧,你不是只是想监视一下这段程序的运行时间呀?

楼主:
设定时间那是肯定可以的啊,监视运行时间是不是用TON的ET输出啊?

网友A:
我不明白你怎么能设定一个程序运行的时间,但是监视时间应该是从ET输出来,我有点迷惑你到底怎么设定程序的运行时间呀,运行时间应该只和你程序的大小有关系吧,你说的设定时间是不是设定TON的时间呀??????????????

楼主:
对对对,是TON的时间设定,我米说明白.

网友A:
那肯定能实现呀,呵呵

网友A:
我现在还是不明白你这个有什么用处,你是不是想看你的程序运行一次要多少时间呀?那样的话用一个TON就可以了,如果要看末一段的就要弄俩个了吧,我说的也不一定对》仅供参考